请教这样绝对地址转换为指针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2014-10-05):
#define RAM0100 (*((static unsigned short**)0x0100))

unsigned short i;
RAM0100=&i;

网友A:
RAM0100是个宏,并不是一个变量,怎么能给它赋值呢?
再说,行不行,你随便建个c文件编译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应将这样做的目的讲清楚,目前这样编译通不过。

楼主:
回楼上 编译通过

我想 定义一个指向  数组的  指针  这个指针是 需要定义到固定地址

楼主:
#define RAM0100 (*((static unsigned short**)0x0100))
#define RAM0200 (*((static unsigned short*)0x0200))

RAM0100=&RAM0200;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编程的意义不明显,可读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