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板输出的三路直流电源的使用疑问

楼主:
  请教,一块380V三相四线交流为电源的AC-DC开关电源板提供的三路相互隔离的直流供电输出,能否给同一个模块供电?由于该模块必须要几路电压供电,而开关电源板三路直流输出不共地,会不会有击穿的危险,如果非要使用这块开关电源板提供的三路隔离直流给模块供电,该如何处理呢?谢谢!

楼主(2014-10-05):
出于功率的考虑(模块对电流的要求),图中的3.3伏不能由12伏转,我是用5.3伏转的。

网友A:
三路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B:
考验绝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