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式超声波发生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4-10-05):
图片中是一款超声波清洗机的发生器,AC220V输入,60W的的功率,40KHZ的频率,OUT+和OUT-接超声波换能器(振子),振子的静态电容为3800pF,
我的理解:电路由功率管推挽导通,频率只由T2的次级,L2,T1-1和振子的静态电容组成的回路确定,振子两边的电压峰值应该超过1000V的。
T1是一个环形变压器,有三个绕组;T2是一个普通的高频变压器;L2外形类似T2的电感。

实际电路去掉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变成了半波整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请问:R5的作用是什么?怎么确定电感和变压器的参数呢?

我估计如果参数不匹配可能振动效果会比较差或者不起振。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不是亲自做过的,几乎都没办法指导,因为它们的工作不典型不简单
而做过的,那就成了“技术”,还是没人会送给你

R5调整T1饱和度,参数不是太好计算
各个数值都经过仔细调整,否则真的不会满意
半波,可能嫌功率太大

楼主:
多谢两位,超声波技术保密做得很好啊

网友B:
好像现在的超声波清洗器的的发生器几乎没有使用自激式的方式了。楼主还在搞自激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的超声波清洗器的的发生器几乎没有使用自激式的方式了。楼主还在搞自激式? ...

自激的成本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激的成本低啊

但是可靠性太差,振子的频率不可能完全相同,批量生产时会出现大量的振子不能振动起来。只能一个一个调试,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可靠性太差,振子的频率不可能完全相同,批量生产时会出现大量的振子不能振动起来。只能一个一个调试 ...

我当初也有这样的疑虑。你做过超声波清洗机发生器吗?有没有比较简单的他激方案供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可靠性太差,振子的频率不可能完全相同,批量生产时会出现大量的振子不能振动起来。只能一个一个调试 ...

电感和变压器的参数都是固定的,怎么调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和变压器的参数都是固定的,怎么调试呢?

具体怎么调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行业已经抛弃自激式了。

楼主:
矫正一下,这个电路是120W的,经过实验,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稳定的,可能它激在大功率方面做的体积更小一点

网友C(2016-02-29):
还有研究吗?目前遇到也是这样的,要求就是这样做,成本控制就好,然后出来的波形好差。交流一下QQ53287532

网友D:
和日光灯电子整流器的电路很像么

网友A:
还真有点儿电子镇流器的架势

网友E:
换能器是容性负载 和日光灯一样

网友F:
这个图好像是带差动变量器反馈的自激振荡电路,LZ可以搜索下差动变量器频率跟踪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能器是容性负载 和日光灯一样

这就相去甚远了

网友G(2016-07-30):
你qq多少,交流下吧

网友H(2018-11-30):
引用 网友G:
你qq多少,交流下吧

913826455,欢迎交流!

网友F:
用锁相环做个频率跟踪吧,自激的之后使用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