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6.0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信息怎么查看?

楼主(2014-10-05):
比如我插入了一个USB HID设备,但是系统没反应,我怎么才能知道系统识别了该设备?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解答!自己搞,我看了莫雨的WIN CE大排档,上面这么写的:
1.可以在运行里输入:regedit。但是不一定成功,因为定制的系统不一样。我的wince5.0就可以,wince6.0就不行。
2.在电脑上查看,EVC的话在tool工具栏下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中;VS2005的话,是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里面。
可是第二种方法,我的电脑报错了,不知道这个工具没装,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