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的各种类型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4-10-05):
我想通过USB进行数据传输,usb可以描述成好多类型,我想知道各个类型的USB设备最大的传输速度分别是多少?谢谢大家

网友A:
主要分:
中断传输
块传输
同步传输

不同类型的带宽和延迟不一样
把上面3种类型搞明白,然后看描述成的设备是哪一种传输类型就知道传输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分:
中断传输
块传输

恩,这个我明白一些。我还想知道USB还要描述成HID,CDC,MASS MEMORY等设备,这几类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B:
你先去试试你能做到多少速度。在没有协议分析仪看原因之前,很多人给你的结论都又偏颇。

网友C:
USB低速为1.5Mbps,在对速度有要求的场合不考虑。
USB全速为12Mbps
USB高速为480Mbps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不推荐中断传输。
实时传输是无应答的,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一般用于音视频传输,也属于周期传输的一种。不推荐使用。
批量传输一般是比较好的选择,U盘就是用这种传输。不考虑其他因素,全速一般可以做到900KB-1MB/S,高速一般可以到10-20MB/S(单位为字节)。速度和很多因素有关,仅供参考。
HID使用中断传输
CDC大批量传输数据时使用批量传输。
MASS STORAGE(U盘之类的)采用批量传输。

网友D:
这个,看USB介绍**。

网友E:
USB低速为1.5Mbps。
USB全速为12Mbps
USB高速为480Mbps

USB3.0的最大传输带宽高达5.0Gbps(即640MB/s),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