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冲击电流是否会损坏继电器?

楼主(2014-10-05):
一个48V的直流电压,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通断给一个大电解电容充电,电容容量为3个4700uF并联,假设电容上面已经储存有43V的电压(并假设暂时处于恒定状态),那么继电器闭合瞬间会产生48V-43V=5V的压差,这个压差对电容充电带来的瞬间冲击电流是否会损坏继电器?
PS:继电器标称参数:电阻状态下额定电流直流20A,电感负载下10A。

网友A:
虽然冲击电流很大,但能量毕竟太小了,持续时间太短,这点能量根本就伤不了继电器,何况线路还有等效串联电阻这些寄生参数

网友B:
能不能给出电流取决于源头

能不能损坏继电器,看电流在触点产生的热量了

网友C:
考虑最恶劣情况下的电流大小才能决定继电器的选型,如你的电容电压为零的时候。

网友D:
要看工作原理:如果是时间常数实验、可在触点两端接按键开关…(启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最恶劣情况下的电流大小才能决定继电器的选型,如你的电容电压为零的时候。
...

电容电压不会为0的,因为每次上电的时候都会先通过一个电阻限流给电容充电一段时间后再闭合继电器,但是由于特殊情况这5V的压差肯定存在。

网友E:
感觉会损坏触点

网友F:
为什么不串个电阻充呢,继电器还可以小

网友G:
会损坏继电器

网友H:
可以考虑换用于容性负载的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I:
是否会损坏继电器主要还是要看瞬间冲击峰值电流了,接触点是很脆弱的,多次使用后还是有一定的失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