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块传输出乱码!!!求助

楼主(2014-10-05):
是这样的,我把端点只保留了两个端点一个是2另一个是8,把2配置为512字节2x,方式为异步传输,从FPGA向PC传送0~255的数字,结果出来的数据虽然能看出来是递增的,但是中间有很多一样,还有很多0,不知道为什么。
关键是如果我只让FPGA传递一个固定的数字的话,功能却是完好的,但是如果我突然更改FPGA的程序,改成另一个数,再去点传输,头两次还是改之前的数字,第三次开始是新的数字。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是缓冲区的事,我选的是自动传输,那么2x是什么意思,我再相关文档中去找都没有这个意思,就说是缓冲,而缓冲的具体过程却都没有谁能给我讲一下

网友A(2016-05-19):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相关的读写程序吗?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USB发送有效数据之前,把端点缓冲区清一下,否则,主机读到的数据可能是之前缓存的数据。尤其是手工调试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