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电源占空比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10-05):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伏秒平衡,用反射电压除以反射电压加输入电压,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但是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97页说了,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占空比是效率百分之百的时候的理论值,不准确,要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来计算,这种方法就是,用输入电流除以输入电流加反射电流,先定义几个术语,输入电流用Iin表示,输入功率除以大电容电压就等于Iin,反射电流用IOR表示,输出电流除以匝比就等于反射电流,公式就是D=Iin/(Iin加IOR),加号打不出来,直接用汉字代替了,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才是精确值,而且根据公式来看,效率越低,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差别就越大,也就是说,效率越低,用第二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占空比就越大,所以第二种方法应该是准确的,不知道你们做电源都是用哪种方法计算占空比的?

楼主:
如果用第一种方法来计算的话,那么占空比就只跟匝比和输入输出电压有关系,跟电流和效率没有关系,但实际情况确是恰恰相反的,在实际中,是电流越大,效率越低,占空比越大,所以我感觉还是应该用电流来计算,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因为在另一个论坛跟另一个人抬杠,他说要用电压计算,我说要用电流计算,僵持不下,所以在这里发帖求证

网友A:
考虑问题不全面,
“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占空比是效率百分之百的时候的理论值,不准确,”
作者都说了效率百分之百时的理论值,怎么可能和效率木关系呢,
用伏秒积平衡也好,安匝平衡也好,仅仅是计算的角度和切入点不同而已,
计算的过程中都有忽略,关键看哪种忽略对计算结果影响最小,关键还是要实测来检验,
如果真的可以精确计算,那开关电源也不用调试了,直接做个精确计算软件,所有电源工程师都可以去产线焊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问题不全面,
“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占空比是效率百分之百的时候的理论值,不准确,”
作者都说了效率百 ...

占空比公式
D=VOR/(VOR+VIN),
单单看这一个公式,因为VOR不变,只要输入电容足够大,占空比确实是和效率无关啊,而且和输出电流也没有关系,但这个公式太简化了,书上说,精确计算的时候要把二极管压降也计算进去,并没有说其它元件的压降也要算进去,所以才造成我的困惑,事实上无论用伏秒平衡还是安匝平衡,都可以精确计算占空比,但那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看TI文档,想精确,也就是加上二极管压差和电感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