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430单片机

楼主(2014-10-05):
我想编写一个程序,实现按键控制12864播放图片和动画,就是按一个按键,看一张图片。不知道怎么着手,求大神指教,能帮我编一个更是跪谢

网友A(2014-11-16):
先把你要显示的图片用图片取模软件转换为位图,软件网上一大堆,还有就是程序,我记得北航出的单片机教材里面就有12864的驱动,改下端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