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430单片机如何实现充电保护

楼主(2014-10-05):
我用太阳能电池18V给12V蓄电池供电,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太阳能电池一直在18v情况会把蓄电池充爆了,所以能不能用单片机实现电路保护,当检测到蓄电池已经满的时候直接断电,求电路和程序,跪求~~

网友A:
判断电池两端电压,大概到了15V 左右,电池就满了,就切开不要充电

网友B:
有专门的控制器,去网上找下吧

网友C:
用带AD的单片机检测电压,达到设定门限值时切断充电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