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 TIM的从模式:触发模式

楼主(2014-10-05):
问题1:手册中说:TI2 输入上出现上升沿时,递增计数器启动
那么上升沿出现,计数器启动后,再来一个上升沿对已经开始启动的计数器有没有影响?
问题2:手册中说:TI2 的上升沿与实际计数器启动之间的延迟是由于 TI2 输入的重新同步电路引起的。
这个重新同步电路引起的延迟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如果是变化的,那变化范围是多少?
-----------------------------------------------
从模式:触发模式
所选输入上发生某一事件时可以启动计数器。
在以下示例中, TI2 输入上出现上升沿时,递增计数器启动:
● 将通道 2 配置为检测 TI2 上的上升沿。配置输入滤波时间(本例中不需要任何滤波,因
此保持 IC2F=0000)。由于捕获预分频器不用于触发操作,因此无需对其进行配置。
CC2S 位只选择输入捕获源,即 TIMx_CCMR1 寄存器中的 CC2S=01 。在 TIMx_CCER
寄存器中写入 CC2P=1 ,以确定极性(仅检测低电平)。
● 在 TIMx_SMCR 寄存器中写入 SMS=110,将定时器配置为触发模式。在 TIMx_SMCR
寄存器中写入 TS=110,选择 TI2 作为输入源。
当 TI2 出现上升沿时,计数器开始根据内部时钟计数,并且 TIF 标志置 1 。
TI2 的上升沿与实际计数器启动之间的延迟是由于 TI2 输入的重新同步电路引起的

网友A:
从芯片的内部构造来讲:
1. 不会,启动仅是把对应寄存的EN位置1,已是1再置N次都一样。
2. 应该是TIM的一次计数周期,跟TIM的分频有关,对实际使用应该没任何影响,不然应该提高TIM的运行频率。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测试过EN重复触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