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手小弟冒昧求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想用一节1.5V的电池给一个单片机控制的5V小系统供电,整个电路电流大概几十毫安,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1.5V升压到5V?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些升压IC,种类好多,感觉眼花缭乱,特此求教各位

网友A:
三极管升压,用两个小功率的三极管加个小电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升压,用两个小功率的三极管加个小电感就可以了

三极管升压的话可以超过VCC吗?不是很明白,能画出电路图给小弟看看否?

网友A:
百度搜索,1.5V升9V,能搜出很多,你改一下,就可以升到5V了,很多人都用这个电路把1.5V升到9V,给万用表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升压的话可以超过VCC吗?不是很明白,能画出电路图给小弟看看否? ...

本坛也有一个,给你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84276-1-1.html

网友B:
我觉得吧,初学者还是用芯片搞定。自己做震荡升压电路有点苦恼。
如果自己怕搞不定去淘宝买一个别人做好的

网友C:
用升压芯片很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