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现在哪家公司的ARM芯片会直接提供其USB与上位机的通信范例

楼主(2014-10-06):
我是新手,不太了解。这几天看了一下STM32,好像都是固件例程,上位机程序还要自己弄,还要自己搞通。我想有没有芯片厂家提供包括上位机程序,直接搞通的,是不是有些贪心了?

网友A:
上位机都是通用的,keil自带了一个C:\Keil\ARM\Utilities\HID_Client

网友B:
是的,上位机都有通用的接口。
所以常见都是下位机的参考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都是通用的,keil自带了一个C:\Keil\ARM\Utilities\HID_Client

请问DS5下面有上位机通信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上位机都有通用的接口。
所以常见都是下位机的参考例程。

版主,你好!你说的这个所谓的通用的接口是指驱动程序的接口是一样的。然后上位机程序根据接口来与设备通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USB要看你用什么CLASS了,大部分的芯片都会有U盘的例子,这个也是USB设备啊,还有一些会有HID,CDC,这些都是通用例子啊,不是非得有一个自定义的设备类型加自定义的PC端程序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要看你用什么CLASS了,大部分的芯片都会有U盘的例子,这个也是USB设备啊,还有一些会有HID,CDC,这些都 ...

我现在初步定的是CDC类,可是上位机我想用的系统是嵌入式WIN CE,不是通常的XP/WIN7系统,这样的话,上位机驱动就不太好找,我看到大部分公司提供的只是XP/WIN7下的驱动,我想知道哪家公司提供芯片在WIN CE下的驱动程序?

网友D:
这个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E:
以前用TI的,TI的提供;
比如LM3S9B96,USB和并行总线都调通了,本来做数据采集的;
不过TI供货不好,M3,M4这块也没啥发展,后来就换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TI的,TI的提供;
比如LM3S9B96,USB和并行总线都调通了,本来做数据采集的;
不过TI供货不好 ...

提供WIN CE系统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提供WIN CE系统的吗?

没试过,XP系统可以;
WINCE应该问题不大,都有参考程序了,你改下又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试过,XP系统可以;
WINCE应该问题不大,都有参考程序了,你改下又不难 ...

上位机程序好改,但要是上位机驱动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程序好改,但要是上位机驱动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我以前用的时候,用厂家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用的时候,用厂家的驱动就可以了;

那个驱动是在XP或WIN 7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