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片机烧损求解

楼主(2014-10-06):
故障现象:
      现场电源主控板烧单片机,单片机型号是ATMEGAL64,单片机表面出现小孔,测量电源直接短路,将损坏的单片机拆除后,TOP电源工作正常,供电顺序是,380VAC-----工频电源变压器(50VAC)-----TOP(5VDC)------单片机,个别情况下,单片机周边的光耦P521损坏。损坏发生时间不固定,有时上电10分钟就直接烧。
      我们的产品是直流电源,产品已经生产六七年,没有在别的客户处出现此类问题,客户处共有7台左右同类电源,去年7月份开始出现此类问题,后来现场测量客户网压存在380供电突变问题,客户找人改造工厂供电变压器后,问题未再出现,但是上个月又反应其中两台出现同类问题,但是其他机器没有问题,尝试过50VAC电源增加TVS和0.1uF电容的办法,没有任何效果,单片机照烧不误,变压器原副边有屏蔽层接地,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具体原因。
       照片是去年用FLUKE43B在工厂电网测量的波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是不是太简单了,请高手知道一二,自顶。

网友A:
楼主 电路图完整么?

网友B:
电路粗看:还未发现有何不妥,
上PCB、再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原理图肯定不完整,只是TOP电源的一部分,图中的两根线另外连着一个变压器,共有4个线包,各出了15V的电源,这个板子已经稳定了六七年了,从未出现过这类问题,而且损坏的板子这些电路和电源都没有问题,PCB不在我手中,我只负责设计原理图,只能附上板子的实际图片,抱歉。

楼主:
红框内就是原理图内的TOP电源,烧坏的单片机是下边的红框,另一个红框内是CPLD,电源是5V通过稳压芯片生成3.3V,供给CPLD芯片的,一般情况下,MCU和CPLD同时烧,可以看到摘除芯片后的PCB被烧透了,可见能量很大。

网友C:
烧的这么厉害,个人感觉应该是浪涌造成的。根源自然在用户的供电电网。建议还是在板子的电源部分多做点防护。如PTC+TVS或压敏电阻什么的。
关键是改的时候,你没法确定,电网冲击的这个量。。。。

楼主:
明后天到客户现场,用示波器测一下5伏电压变化情况,回头和大家汇报,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告知一二。

网友D:
在5V和3.3V端加TVS(6V,4V)
如果以后不烧了,说明电源有浪涌进入
如果还烧,再查查单片机的批次

楼主:
从客户那回来了,观察电网和 5v电源一整天,都没有发现问题,只能像 兰天白云说的那样,加了一个Tvs,同时把电源变压器换了一个c 型铁芯的,现在用了两天了,只能看看运行结果了。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在交流输入加过75V的TVS,主板仍烧MCU,而TVS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单片机表面出现小孔

典型的高压直接打入了。

表象看:还是过压、造成芯片内部过热引起爆片… 外部高压打过、周边应有电灼痕迹…

楼主:
那就说明TOP开关电源无法阻挡交流电压的瞬间变化,造成这样的破坏要多长时间多大高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说明TOP开关电源无法阻挡交流电压的瞬间变化,造成这样的破坏要多长时间多大高压呢? ...

这个不好说,反正单片机接入高压就会被击烂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5V和3.3V端加TVS(6V,4V)
如果以后不烧了,说明电源有浪涌进入
如果还烧,再查查单片机的批次 ...

赞同

楼主:
批次不好说,板子更换过,而且别的客户不出问题,我感觉是客户电网有问题,现场处理只能是起到疏导的作用,最根本的网亚波动确实没有看到。

网友G:
7805都不坏,MUC坏了,表示关注!

网友H:
,1、前端增加浪涌保护;2、输出端也增加过压保护;3、查看芯片批次。

网友B:
建议:在CPU  Vdd并联三到五只5V稳压管…看现象、查机理!…

网友B:
突然想到:在50VA变压器后串个1:1变压器。初次级要加屏蔽并接地!系统板不接地…

网友I:
检查一下现场的接地系统,会不会是从单片机的接口端进来的共模电压将其击毙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支招,现场更换了一个U型铁芯的变压器后,在50VAC输入的地方加了一个0.1uF电容,同时在TOP生成5V电源的地方增加一个6V的TVS,处理了大概半个月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现场测量5V直流和50V交流波形都是正常,同时单片机的出口都是用光耦隔离的,除了5V电源是由TOP生成的,原理图上的TOP其它生成的电压经过7815之后,没有烧坏芯片的现象,只有5V电源的单片机负载损坏,而且摘除损坏单片机后,工作一切正常。
现场无法得到明确的证据,我们只能分析电源变压器出现问题,具体效果只能看使用效果了。

网友J:
电子问题好多都是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要慢慢找

网友D(2014-11-0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支招,现场更换了一个U型铁芯的变压器后,在50VAC输入的地方加了一个0.1uF电容,同时在TOP生成 ...

如果改进后一直不出问题,说明已解决,问题肯定是其中某一点

网友K:
真想不明白,2个MCU都已经用贴片了;
其它器件为啥不用贴片,板子的尺寸都可以缩小很多;

楼主(2015-01-03):
抱歉回复过晚,板子准备改成贴片的,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