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609的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现在正在调试AD7609,遇到一个问题请教。

AD7609的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10,当输入是3.3V和5V时,我采样得到的数字信号怎么都是3FFF?

楼主:
你好,朋友,能回答下我的问题吗?说明书我手里有的,谢谢!

网友A:
硬件对吗?
控制时序对吗?

楼主:
控制时序没有问题.
昨天发现它的参考电压输出不对,从说明书上看应该是2.5V输出,实际测试到只有1.6V左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硬件外围电路的问题吗?
外围电路的相关控制信号我量过了没有问题。
看到有些管教接了些耦合电容,不知道相关的耦合电容对此是否会有影响??
谢谢!

楼主:
再次测量确定,参考电压是2.47V,昨天量应该是接触不良所致。
再次确认了时序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确认了采样出来的值是{16'h7FFF,2'b11}。
另外,还发现FRSTA知识信号有时候会抓不到。

急盼回复!谢谢!

还有什么意外吗?…粗心大意的人不适应玩电子…

楼主:
朋友,能说点有用的信息么? 现在正着急呢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AD7609可以正常采样数据了,不过采样出来的数据精度好像达不到18位,有15位的样子。

送0电平,多次采样结果并不非常稳定。

网友B(2017-04-09):
您好~我现在要用AD7609设计一个并行ADC,但是器件手册上的关于引脚的我有一些不太理解,在话原理图时REF SELECT,PAR/SER SEL,RANGE,STBY.这是个引脚要接电阻,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给多少电阻。我想问一下您,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很急~~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现在要用AD7609设计一个并行ADC,但是器件手册上的关于引脚的我有一些不太理解,在话原理图时REF SE ...

弄只2k一10k电阻接地即可.手册上确实没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