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RC供电电路,单片机按键扫描干扰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使用RC供电电路,然后带220V的负载(风扇),我在调解风扇档位时(比如:2档转换成3档)发现会使得按键扫描产生动作(识别有按键按下),我的按键扫描程序是等待松手的,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教指教。

按键程序如下:
uint8_t Scan_KeyValue(void)
{
     if ((GPIO_ReadInputData(INTERRUPT_PORT) & INTERRUPT_PINS) == 0x00)
           {
                     Delay_Ms(200);
                                 if ((GPIO_ReadInputData(INTERRUPT_PORT) & INTERRUPT_PINS) == 0x00)
                           {
                               Delay_Ms(2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INTERRUPT_PORT) & INTERRUPT_PINS) == 0x00);
                                        //         Delay_Ms(5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INTERRUPT_PORT) & INTERRUPT_PINS) == 0x00);
                                                 return(0x01);
                           }
                                 else
                           {
                                    return(0x00);
                                 }
                 }
                 else
           {
                           return(0x00);
                 }
}

按键电路很简单:就是通过两个电阻(上拉,下拉)通过电容连接到IO。

网友A:
就是通过两个电阻(上拉,下拉)通过电容连接到IO。  这个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