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压信号取样问题

楼主(2014-10-06):
本人在设计过程中碰到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本人问题:在同一电路中,不同的时间点出现不同的信号,高电压信号达到2000V左右,低电压信号只有1MV左右,信号都是交流信号,请问怎样设计一个电路来取样低电压信号?我有使用MOSFET与光耦来设计过,但因耐压问题都失败了。

网友A:
必须隔离?保真放大?信号特征相同?

楼主:
高压信号与低压信号出现的时间点是分开的,只需要取样低压信号,不能影响高压信号。

网友B:
既然只需要低压信号大电阻加二极管限幅就可以了

网友C:
高电压持续时间有多长?有特征区分高和低吗?或者单纯靠幅度区分?

把高电压当作干扰来处理,输入做保护,保证不会损坏硬件;
剩下的事,应当就好办了。

网友D:
必须先弄明白高低电压出现的时间及规律,如果二者不是同时出现且低压必然出现在高压之后,那么采样电压,根据是否存在高压以及高压是否出现过来切入放大器采集低压信号。

楼主:
高压信号是电路中的发射信号,持续时间1.5MS后关闭,间隔1MS后取样返回信号(低电压信号),进行后续的放大、AD转换等动作。上述动作以50HZ的频率周而复始。
高压信号与返回的低压信号共用同一电路,发射信号时,取样电路需要断开或耐高压保护。

楼主:
采用大电阻加二极管限幅,电阻太大,会影响取样信号(取样信号非常弱),电阻太小,会影响发射功率。

楼主:
发射信号与接受信号都是利用LC谐振电路(射频),取样电路尽量不要影响到LC电路的Q值。

网友E:
超声波?雷达?现成的电路大把可以参考。对讲机也是。

网友F:
嘿嘿!…雷达回波与发射…

网友G:
楼主在7楼所述,很像是雷达的工作。
这就要用到电子开关了。

楼主:
我在网上有找到超声波的电路,但看起来发射电压不高(只有几十伏)。我所设计的电路发射时瞬间电压会超过2000V。
雷达的相关电路在网上没搜到,哪位大神有现成电路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正。
射频信号在发射时天线与电容需要匹配(采用串联谐振),电路中电阻尽可能小以到达最大的Q值。
而接收信号时是否也需要考虑电路的匹配,同时信号取样点设在电容与电感的中间,以取得最大的信号取样?

网友H: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现在自动档的万用表都是这么干的,建议买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I:
这个要求有点高,必须采用电子开关了,高压到2000V,目前高耐压的mos管一个都不够。发射时关闭接收电路,之后打开接收电路,在接受电路输入端加上保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信号是电路中的发射信号,持续时间1.5MS后关闭,间隔1MS后取样返回信号(低电压信号),进行后续的放大 ...

如此,在小信号时段内切入放大器即可,如我前帖所言,采样完成后切出。有严格时序,连高压保护电路都不用,常规ESD防护、EMI抑制即可。

楼主:
放大器怎么切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