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开发工具

楼主(2014-10-06):
请问,GD32F130C8用IAR的话,IC型号选哪个?谢谢

楼主:
兄弟,我看GD32F130好像使用的是Cortex-M3的内核,而STM32F030是Cortex-M0的内核呢,这样能通用吗?

网友A:
现在还在测试能不能烧录?什么时候了?能出点外设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新战况,今天弄来了一个J-LINk, GD32F130可以被烧录!但ST-LINK/V2 仍旧无法烧录。 目前的烧录情况如下 ...

有人说st也可以,但我没试过

网友D:
谢谢大伙的反馈,我们这边像GD咨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伙的反馈,我们这边像GD咨询下

版主给咨询下是否可以

网友E:
我们算是GD32F130C8的大客户了,SWD很好用!

没错,它是M3内核,但是用M0的固件库,所以写程序的时候,几乎是M0的写法,核心的寄存器有几个要改用M3的地址。

网友F(2015-08-04):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申请的gd32无法下载,gdlink和jlink的sw方式都不行,isp可以下载运行。
我用红豹板上的150和我板子上的150兑换后,还是申请的芯片无法下载,红豹板上的芯片可以下载。貌似只跟芯片有关系。
咋整啊
我是这个问题

网友G(2015-09-16):
看到平衡车上有用这个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申请的gd32无法下载,gdlink和jlink的sw方式都不行,isp可以下载运行。

我也是。装了SEGGER的J-LINK ARM V4.08i、V4.50、V4.72A都无法给GD32F130下载程序。各位有没解决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装了SEGGER的J-LINK ARM V4.08i、V4.50、V4.72A都无法给GD32F130下载程序。各位有没解决办法分享 ...

买了几个14元的ST-LINK ,给GD32F130G6 仿真,妥妥的。好用。GD-LINK 也有、也OK 。

网友J:
GD-LINK  哪有卖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最新战况,今天弄来了一个J-LINk, GD32F130可以被烧录!但ST-LINK/V2 仍旧无法烧录。 目前的烧录情况如下 ...

请问下 J-LINk Keil 内怎么设置呀。

网友L(2016-05-12):
引用 网友E:
我们算是GD32F130C8的大客户了,SWD很好用!

没错,它是M3内核,但是用M0的固件库,所以写程序的时候,几 ...

GD请问您用了多久的项目了?

网友M:
估计是驱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