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电源电路在开启打印机时出现陷波的问题

楼主(2014-10-06):
如题,电源模块是TPS5450组成的19V转8VDC-DC电路,输出电压8V,输出最大电流2A,设计的电路输出电感为47uH,输出电容100uF。
在开启热敏打印机的时候,DC-DC电路输出的8V就会出现明显的陷波,陷波最大能达到2V,陷波周期比较小,大概为1Hz。关闭打印机,陷波就消失。
求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输出峰值功率不够。加大输出功率,加大输出电容。

网友B:
是个动态响应上的要求了。 TPS5450 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5A,外围阻容器件的参数也很重要。
可以让 TI 的 WEBBENCH 帮你设计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峰值功率不够。加大输出功率,加大输出电容。

输出电容加大到3300uF后陷波仍然存在,只是小了一点点而已,大概还是会有1V的陷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动态响应上的要求了。 TPS5450 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5A,外围阻容器件的参数也很重要。
可以让 TI 的 WE ...

电路已经成型了,无法重新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