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TC电阻测量

楼主(2014-10-06):
有没有测量NTC热敏电阻的电路。要求精度比较高

网友A:
NTC本身精度高吗?

网友B:
线性度校准比较难!

网友C:
固定环境温度,以电压或电流为参数,测电压电流和时间的关系,这电路很多。厂家提供这些数据。

网友D:
不知道LZ是用NTC测试温度?还是测试NTC的温度和电阻关系用于检验好坏?
任何电路,都需要有具体的要求,NTC是是什么型号、温度范围、精度要求、测量时间,等等。

网友E:
NTC的测温范围很小。精度也不够。随便电路都可以的。

网友F:
用一个恒流源,测量NTC上的电压,可以计算出电阻。

网友G:
真笨!…重复厂家的检查测试!…
  找厂商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