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流环比例系数是指什么系数

楼主(2014-10-06):
下面是电动车的控制程序宏定义声明部分
电流环比例系数是指什么?电流环比例和积分系数之和又指什么?这两个问题困烦我很久,感谢觉不懂这两个问题这程序很难看下去
#define AND 0xe0   //状态采集5,6,7位
#define CURA 0X0a   //电流环比例和积分系数之和
#define CURB 0X09   //电流环比例系数
#define THL 0X6400  //电流环最大输出
#define FULLDUTY 0X0FF  //占空比为1时的高电平时间
#define SPEA 0X1d   //转速环比例和积分系数之和
#define SPEB 0X1c   //转速环比例系数
#define GCURHILO 0X0330 //转速环最大输出
#define GCURH 0X33   //最大给定电流
#define GSPEH 0X67   //最大转速给定
#define TSON 0X38   //手柄开启电压1.1 V,TSON*2为刹车后手柄开启电压,即
//2.2 V
#define VOLON 0X4c   //低电压保护重开电压3.0 V即33 V
#define VOLOFF 0X49  //低电压保护关断电压2.86 V即31.5 V

网友A:
查一下电机的双闭环控制,学习一下相关知识,就知道了。

网友B:
先学自动控制原理中的PID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