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ePWM频率计算看了半天

楼主(2014-10-06):
EPwm1Regs.TBPRD = 2000;                //SET TIMER period 801 tbclks
...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0;          //high speed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0x0;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divide clock
看的例程,频率应该只和这几个寄存器位有关吧,
系统时钟150Mhz,1分频,周期数2000,那频率不应该是1/(1/150Mhz*2000)=75Khz么?哪里没考虑到
注释的那个801 tbclk是怎么算的

网友:
额!你把程序下载进去看一下不就行了么?就是这么计算的啊!

网友A:
你先计算出高速外设的时钟频率   然后在计算相应外设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