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从0开始学香蕉派】序列之11:samba服务器和香蕉派的那些勾

楼主:
SAMBA, AC, se, ST, AN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版权所有!谢谢合作!!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Samba服务器介绍及配置
3.查看samba服务器配置是否完成
一、准备工作
1.Micro-USB线一根;
2.香蕉派开发板一块;
3.电脑一台;
4.Putty软件已经有;
5.已安装好VNC软件。
板子如下图所示:
二、samba服务器介绍及配置
1.什么是samba服务器?【来源百度百科】
Samba是在LinuxUNIX系统上实现SMB协议的一个免费软件,由服务器及客户端程序构成。
SMBServer Messages Block,信息服务块)是一种在局域网上共享文件和打印机的一种通信协议,它为局域网内的不同计算机之间提供文件及打印机等资源的共享服务。SMB协议是客户机/服务器型协议,客户机通过该协议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共享文件系统、打印机及其他资源。通过设置“NetBIOS over TCP/IP”使得Samba不但能与局域网络主机分享资源,还能与全世界的电脑分享资源。
2.在香蕉派上安装samba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这就是安装samba服务器。
3.修改samba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具体步骤如下图所示:
首先输入:sudo vi/etc/samba/smb.conf 就进入了vi编辑器,就可以很方便修改配置文件。然后我们只需要把【security = user 这一行的“#”去掉】
其次,在  map to guest = bad user下面添加guest account = bananpi添加这一行,温馨提示,可以通过dd来删除整行,通过输入i或者o来输入字母。如下图所示:
最后,添加一个文件夹。
comment = usb storage
path = /home/bananpi
browseable = Yes
read only = No
guest ok = Yes
如下图所示:
所有做完之后就是退出保存即可。温馨提示:vi编辑器的退出保存为【:wq!】如下图所示:
三、查看samba服务器配置是否完成
1.在运行里面,输入香蕉派的IP地址。如下图所示:
2.查看是否有已经共享的文件夹,名字为:【Media】。如下图所示:
3.硬件环境图片。如下图所示:
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啊!!!

网友A(2014-10-09):
跟普通的配置Linux没啥区别。
还有,为何要说香蕉派?树莓派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配置Linux没啥区别。
还有,为何要说香蕉派?树莓派好听。。。

树莓派是树莓派 香蕉派是香蕉派  哈哈:lol

网友B:
还是买个狗板吧,狗板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狗板吧,狗板更强大。。。

狗板有啊  一个个来啊 :lol

网友C:
只考虑性能的话,看这个
http://tech2ipo.com/615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考虑性能的话,看这个
http://tech2ipo.com/61579

:lol  我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