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 数据帧 远程帧 区别

楼主(2014-10-07):
CAN 数据帧 远程帧  区别在哪里?尤其是远程帧,到底什么是远程帧?

网友A:
远程帧的功能:
通过发送远程帧,需要数据的节点可以请求另一节点发送相应的数据帧。数据帧和相应的远程帧是由相同的识别符(IDENTIFIER)命名的。
数据帧和远程帧格式的最大区别就是远程帧没有数据场,还有就是远程帧的RTR位是“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