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转虚拟串口和真实的232串口的传输速度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10-07):
如题,怎么算USB转虚拟串口的传输速度

网友A:
不用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算

额,我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是USB转虚拟串口的传输速度和真实的232串口是一样的吗?232的是115200bit/s,USB转虚拟串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是USB转虚拟串口的传输速度和真实的232串口是一样的吗?232的是115200bit/s,US ...

速度是一样的,最高115200,还有其他的可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是一样的,最高115200,还有其他的可选择

那我看到论坛上有好多帖子上说能达到700KB/S,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C:
usb设备属性里可以设置,能不能到700K就看你的什么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设备属性里可以设置,能不能到700K就看你的什么芯片了

所以我想问的是usb转虚拟串口的实质其实和232串口不太一样,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的是usb转虚拟串口的实质其实和232串口不太一样,是吧

正常情况驱动里不做软流控。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但是没测试。你若有就测试一下。
我认为与名字上的串口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的是usb转虚拟串口的实质其实和232串口不太一样,是吧

哦刚明白,根本就没有232的事情.至于怎么和电脑usb通信的这可复杂了,但usart这边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吧,只要波特率设置的一样就能以同样的速度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看到论坛上有好多帖子上说能达到700KB/S,那是怎么回事?

UART串口的速度不可能达到700KB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串口的速度不可能达到700KB每秒

UART串口和USB虚拟串口是一回事吗?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UART串口和USB虚拟串口是一回事吗?不太懂!

把PC之外的接口虚拟到你的PC上,成为你计算机的一个COM口,你可以把这个串口打开使用,像你PC上的COM口一样去用。;比如CH340G把USB转成的串口就是虚拟串口,在电脑的硬件识别里就把这它识别成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之外的接口虚拟到你的PC上,成为你计算机的一个COM口,你可以把这个串口打开使用,像你PC上的COM口一 ...

CH340G把USB转成串口,是硬件做法,如果单纯用程序把USB口转成串口,是程序做法,这两种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对数据传输速度有啥影响?谢谢解答!

网友F:
速度这种东西,大家应该知道,很大程度都是取决于clock,uart没什么好说的了,关于usb虚拟串口的速度,
首先,肯定和串口速率本身毫无关系,只和usb协议和usb host,device两端的应用有关,
对于full-speed而言,理论值是12Mbps,如果你要测实际的最高速率的话,因为full-speed是1ms一帧,
就要看这一帧里面最多能放进去多少个packet(这个packet里面的最大包长是64bytes),用买的开发板测出来约16个包,
大概算一下16*64bytes 每ms,即1Mbytes/s,也就是极限速度能做到如此,但实际是多少取决于host,device两端的应用了;
而对于high-speed,根据协议125us一个micro-frame,每个packet最大能有512bytes。。。同样,还是看stm32 usb模块的能力
以及host,device两端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这种东西,大家应该知道,很大程度都是取决于clock,uart没什么好说的了,关于 ...

全速设备的极限速度是1Mbytes/s,也就是1024KB/S?(没换算错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速设备的极限速度是1Mbytes/s,也就是1024KB/S?(没换算错吧)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全速usb的理论数值也才是1.5MBytes/S

网友G(2019-03-15):
引用 网友C:
usb设备属性里可以设置,能不能到700K就看你的什么芯片了

stm32f429  内置的otg  ,usb   device  cdc 驱动 不外接 phy 能不能达到 10Mbps?

网友C:
引用 网友G:
stm32f429  内置的otg  ,usb   device  cdc 驱动 不外接 phy 能不能达到 10Mbps?

usb弄的不多,只试过stm32的vcp,1M字节一秒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usb弄的不多,只试过stm32的vcp,1M字节一秒是可以的

我这两天试了,一个8MB的包用 USB VCP发送仅仅只用了2.8s,速度几乎达到 23Mbps。超过了 FS全速 12.5Mbps ,太诡异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这两天试了,一个8MB的包用 USB VCP发送仅仅只用了2.8s,速度几乎达到 23Mbps。超过了 FS全速 12.5Mb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