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USB MASS Storage需要安装驱动吗?

楼主(2014-10-07):
我在KEIL网站(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362.asp)下载了一个stm32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example例程,我看介绍是不用安装驱动,因为计算机已经安装了基本的驱动。
没进行改动,查上后,电脑显示未能识别的设备,为什么?怎么弄?
我是新手,求大家指点!
我还想问一下ST官网上有有关USB MASS Storage的例程吗?

网友A:
不需要安装驱动,系统自带了驱动。可能是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板子?有木有存储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安装驱动,系统自带了驱动。可能是没有配置好吧!!

我不太懂,需要配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板子?有木有存储设备呢

就用了正点原子的mini STM32的板子啊。存储设备应该自带吧。我看到它有一个sd卡槽,插上一个sd卡也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了正点原子的mini STM32的板子啊。存储设备应该自带吧。我看到它有一个sd卡槽,插上一个sd卡也没反应 ...

我想你用原子的板子,最好使用提供的示例程序吧,pc不用装驱动,先看看usb总线上有没有识别出ms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用原子的板子,最好使用提供的示例程序吧,pc不用装驱动,先看看usb总线上有没有识别出msc呢[em:yc ...

原子提供的示例程序没有有关USB MASS Storage的示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子提供的示例程序没有有关USB MASS Storage的示例

那得自己开发程序啊,参考cube的代码好了,你需要做对sd卡的读写,擦除等函数,并将其注册进usb相关处理里面~现在插上电脑后,电脑的usb总线里识别了ms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自己开发程序啊,参考cube的代码好了,你需要做对sd卡的读写,擦除等函数,并将其注册进usb相关处理 ...

我是直接借鉴的我在标题里下载的代码,感觉应该没问题吧。就没自己写程序,水平也不够。
您所说的识别msc怎么看啊,您说的是设备管理器里面吗?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会显示unknown device。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借鉴的我在标题里下载的代码,感觉应该没问题吧。就没自己写程序,水平也不够。
您所说的识别msc ...

那就是枚举失败了,你要找示例程序或者自己参照cube里的写咯。。。原子提供开发板的话,肯定是有相应的demo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枚举失败了,你要找示例程序或者自己参照cube里的写咯。。。原子提供开发板的话,肯定是有相应的de ...

我又找了一个demo,现在电脑上已经可以显示盘符了,也可以往里面读写文件。但是我想与上位机传送数据,应该怎么监视这个过程。那些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只是监视串口或者usb转虚拟串口的数据,对于这种usb口的数据传输不能起作用?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demo,现在电脑上已经可以显示盘符了,也可以往里面读写文件。但是我想与上位机传送数据,应 ...

bus-bound,土豪的话可以买个几千的分析仪,所有usb总线上的数据都可以看到了。。。。
不过我想没有必要吧,你的demo都已经做好了做稳定了。。。。
pc端你就用串口工具看有木有收到数据,stm32那一端加调试代码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C:
和U盘一样,不用装驱动;

调试软件:bus-bound

网友D:
不用安装驱动,你的情况可能就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E:
mass storage device驱动windows系统已带,不用安装驱动,估计还是你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