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产生SV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4-10-07):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2812产生SVPWM波形啊,有点迷茫  谢谢了 !!!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先产生出SPWM波   这个比较简单些
存入正弦表   然后配置好PWM波按照一定的规律输出
然后在输出SV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先产生出SPWM波   这个比较简单些
存入正弦表   然后配置好PWM波按照一定的规律输出
然 ...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先产生出SPWM波   这个比较简单些
存入正弦表   然后配置好PWM波按照一定的规律输出
然 ...

斑竹大人 回答的很准确

网友C:
2812的data sheet里,有说明,楼主可以细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