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矩形波发生电路是否引入了负反馈

楼主(2014-10-07):
书上看到的矩形波发生电路,有个疑问:上图中的矩形波发生电路好像引入了负反馈,那么按道理说,比较器就不会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网友A:
可反馈电路不是线性的,注意那个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反馈电路不是线性的,注意那个C

呃?反馈电路是否是线性的,对比较器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非线性区有什么影响抱歉啊,menfiss,我是初学者。

网友B:
负反馈电路倒不能说是非线性的,电容也是线性元件。
然而该负反馈电路有很大的滞后(由于电容C的存在),正是这个滞后才使该电路产生振荡。
如果负反馈电路没有滞后(该电容替换成电阻),则不可能产生振荡:要么处于线性状态,要么处于正向或负向饱和状态。

网友C:
分析这个电路,应该从脉冲电路的角度。不能把反相端接的电阻作为负反馈电阻来看待。

网友D:
线性小信号那些知识,派不上用场了这里。
这类电路用轨迹法分析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小信号那些知识,派不上用场了这里。
这类电路用轨迹法分析较佳!

你是说控制工程里的跟轨迹法?可以说详细点吗?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这个电路,应该从脉冲电路的角度。不能把反相端接的电阻作为负反馈电阻来看待。 ...

恩,dontium,我搜了下脉冲电路的知识,并截了图,它上面说这是个正反馈放大器,我就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电路倒不能说是非线性的,电容也是线性元件。
然而该负反馈电路有很大的滞后(由于电容C的存在),正是 ...

恩,版主,电容是线性的。正如版主说的,这个电路加入了RC延迟,才产生了震荡。可是加入了RC延迟,也引入了负反馈啊

网友E:
正如各位高手所指,“负反馈”“线性”都是小信号放大电路概念
一股脑把听过见过的名词强制牵扯到电路,自己能学到什么,能弄清什么

此电路应先学习分析主导工作过程,对照那个“传输特性图”

8楼那个图解,过分强调“正反馈系数”,或多或少会令初学者误解
“正反馈”的意义是“实现快速翻转”,而不在“放大”
工作过程要点是“比较+-两端电压”

学生要多看一些正式的基础教科书

网友F:
这里不用反馈的概念就挺容易理解的

网友G:
1、正反馈是主要的,且是全通的。
2、负反馈是低通的。
3、没有正反馈就不会发生振荡。
4、由于正反馈是全通的(没有选频特性),所以仅有正反馈也不能产生振荡。而增加了低通的负反馈后,其综合特性就成为高通的正反馈。所以产生的是方波振荡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反馈电路是否是线性的,对比较器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非线性区有什么影响抱歉啊,menfiss,我 ...

@maychang
确实电容也是线性元件,所谓线性是说输入与输出成比例的电路或者电压电流成比例的元件,对于电容来说,他的线性体现在交流上(其实不同程度的直流阶跃信号下的反应还是成比例的,虽然不是常数,比如同样的RC充电电路电压增加1倍,那么电流曲线的幅值也会增加1倍)。
这样看来线性/非线性与是否振荡也没有绝对关系,maychang是对的。

图中R1和R2组成正反馈电路,R3和C组成负反馈电路。从瞬时来看电容C的充电过程需要时间,负反馈电路不会马上起作用,正反馈电路会强化电路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但是由于正反馈信号只有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最终反相端的负反馈信号终归会超过同相端的信号,这将造成输出状态的翻转。

按照我的理解有画了一个图,供参考。
年纪上我虽然是老鸟了,可理论并不扎实,全靠兴趣,抱歉楼主我说错了,共同进步吧。
@yushengjiex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dontium,我搜了下脉冲电路的知识,并截了图,它上面说这是个正反馈放大器,我就搞不懂了。。。 ...

11楼说得很好!

还是我在5楼说的观点,这个电路的分析,不能用“反馈”概念来分析。不管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那是分析线性电路的理论。

现在有些书的水平确实不怎么样。给人误导确实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楼说得很好!

还是我在5楼说的观点,这个电路的分析,不能用“反馈”概念来分析。不管正反馈还是负反 ...

这个电路,存在线性工作状态,但仅存在于翻转过程中,时间极短,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输出饱和的非线性状态。
在线性工作那极短时间内,“反馈”概念适用。但绝大部分时间内,“反馈”概念不能使用,尤其是根本不能计算反馈量。

俺同意这个观点,这个短时间的线性是必然存在的。

网友H:
如果运放的线性至饱和转换(或退出饱和至线性)是瞬间完成的——即没有连续过渡过程,则可视为线性分段过程的衔接,衔接点状态由边界条件确定。虽然如此可以分段线性处理,但其整体是个非线性过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系统是不稳定的,这完全可以由所谓的“小信号分析”获得结果。

由于运放所处的不稳定线性状态时间甚短(表现为快速翻转),所以分析计算时可以忽略之而将注意力放在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中(一阶电路)。

当然,实际上运放从线性至饱和是个连续过程,严格分析计算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网友I:
如果从反馈角度来考虑,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同时存在的。
但这样分析很麻烦,不用反馈分析似乎更简单。

网友D:
奥妙全在那一瞬间了,本科阶段所学内容无法解释它。
在本科阶段所学知识基础知识面基础上,略微拓展一点,看下麻理MIT的几十页paper,严格分析计算,那就是张飞吃豆芽了

网友J:
你只能用本导师教导的方法进行计算。

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法。

至于加州理工学院是怎么做的,虽然不得而知。

但本导师的方法中将被人类认可,则是毫无疑问的。

谢谢大家!

加一个激励信号,任何地方都可以,你计算一下传递函数,就肯定发现,这是个发散震荡。

小信号的发散震荡,受制于电源电压或稳压管,就出现了方波。

这是电路分析的终极解决方案,虽然对于工程师来说,不需要这些概念正确的解决方法,但教科书,不懂装懂,护院乱语,令初学者,无法理解,它们又不能揭示任何震荡电路的震荡原理,就十分不应该了。

maychang -1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从反馈角度来考虑,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同时存在的。
但这样分析很麻烦,不用反馈分析似乎更简单。 ...

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是国产教科书的十分错误的概念错误。

谢谢大家!

一个电路要么无反馈,要么正反馈或负反馈,而不存在其他工作方式的电路。

除非是qlb设计的电路,压根就没有传递函数,纯粹属于,随手虾画的那种。

谢谢大家!

教科书没有提到过正负反馈同时存在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dontium,我搜了下脉冲电路的知识,并截了图,它上面说这是个正反馈放大器,我就搞不懂了。。。 ...

这就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了。

谢谢大家!

从来就没有什么,电压串联正反馈。

如果你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假如理解了本导师的教导,你就可以进行,国产大学教科书,胡说八道的,破乱反正。

谢谢大家!

假如你已经明白本导师的教导,那么你可以用,中国“老师”,“教育”学生的方法,来教育这些,胡说八道的,“教授”们。

谢谢大家!

网友I(点评):
能说点有用的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控制工程里的跟轨迹法?可以说详细点吗?真的不懂

NO,动态电路中的trajectory。
这个电路如果储能元件只有那个电容C,则这个电路铁定无法震荡,这个以前说过多少次了。

网友K:
mark一下 晚上回去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恩,dontium,我搜了下脉冲电路的知识,并截了图,它上面说这是个正反馈放大器,我就搞不懂了。。。 ...

中国的大薛“叫兽”们,无法理解一个没有输入的震荡电路,使如何震荡的。

那么本导师教导你们:

既然你们不知道输入在哪里,的同时认为输出必定存在,那么把输出当作输入,就那么理解不了吗?

就那么地开不了敲吗?

网友I(点评):
这么简单???嗯,你想得太简单了,别人早就考虑过了啊,光这个是不够滴。。。
maychang -10

网友L:
严格来说,震荡电路的反馈框图,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反馈框图对于有输入的情况,是充分和必要的。

没有了输入,反馈狂徒不再有意义。

这是个VO=Vo/0*0的问题,虽然现实有解,因为现实没有0。

这是个0/0再*0 的问题,是否有严格的数学意义,在震荡电路分析的情况下,恐怕你必须的承认。

就像冲击函数,本不存在,但非要数学上存在的道理一样。

0/0 如果再乘以0,那么这就是英国向冲击函数一样,富有意义。

所以,震荡电路的传递函数,已经不是传递函数,任何负反馈虽然可以正反馈的发散震荡,但这个临街条件的震荡,数学上没有意义。

那么,你只能把输出作为输入,再另输输出作为输入,这是唯一的输入了。

maychang -6

网友M:
本导师再次重申:

任何有输入的电路,即使震荡,也不是自己震荡,那时因为电源电压限制等等因素导致的非线性大信号的震荡,而绝不是自己震荡。

自己震荡为输入为0的自己震荡,但需要激励信号,之后自己维持自己的震荡。

负反馈是衰减震荡或单调的不震荡的趋于稳定。

正反馈是发散震荡,由班屏幕的极点震荡。

负反馈是没有由班平面的筛检震荡。

即使存在RHZ,也不会发散震荡,因为没有RHP。

但现实的RHZ可能出现,自己震荡的,错觉。

因为这是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小信号的衰减震荡,因为电压限制,而出现了邓幅度震荡,但这不是自己震荡。

自己震荡仅仅在AF=1的那一个点上存在,但现实却无法存在。

现实的自己震荡,是负反馈的稳定幅度措施或电源电压的限制,而导致了AF约等于1的现象,那不是一个纯粹的正弦,而仅仅是接近而已。

谢谢大家!

网友N:
“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是国产教科书的十分错误的概念错误。”回21楼
大师:"文氏振荡电路"是什么反馈?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是国产教科书的十分错误的概念错误。”回21楼
大师:"文氏振荡电路"是什么反馈 ...

所有自己震荡电路,都无法用反馈的概念了。

谢谢大家!

那时一个现今数学还无法认可的概念。

但在现实中这很容易理解。

自己维持自己震荡。

网友N(点评):
你答非所问,我问的是文氏振荡电路,是不是正负反馈都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是国产教科书的十分错误的概念错误。

谢谢大家!

如果文氏电路不回答,再问一个"Sallen-Key"电路,是不是正负反馈都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文氏电路不回答,再问一个"Sallen-Key"电路,是不是正负反馈都有?

所有自己震荡电路,都没有传递函数,在稳定工作时候,即不是正反馈也不是负反馈。

但幅度的稳定需要负反馈等措施。

SK电路,是负反馈。

如果参数变化,导致正反馈的发散震荡,那么这不是想要的结果。

所以你必须负反馈工作。

不要看到+有反馈,就认为是正反馈。

这是国产教科书的重大错误,也是本导师必须要拨乱反正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 -6

网友I: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振荡电路,或者干脆说,电路上电时,初始的状态是如何而来的?

比如说多谐振荡电路,假如电路参数能够达到理想化(即对称性、一致性),那么在理论分析当中电路还能振荡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振荡电路,或者干脆说,电路上电时,初始的状态是如何而来的?

比如说多谐振荡电路,假 ...

怎么说呢?

只能说,上电的时候,初始状态就这么出现了。

谢谢大家!

因为传递函数必须要有输入,不能为0,而自己震荡,恰恰就是输入为0,所以自己震荡没有反馈狂徒从而没有传递函数。

自己维持自己,就必须同相位和增益为1。

为2都不行,因为那是发散震荡。

你必须注意到,所有教科书或所谓的理论,说的反馈,都是由输入的,而输入不是0 的情况,即使稳定性判断方法,奈奎斯特判据之类的,也是有输入的结果,但他们仅仅研究传递函数,输入不为0的传递函数,一旦输入为0,就没有传递函数了。

但是根据分母的极点情况,是左是右,都可以有反馈类型,但没有RHP和LHP,是什么情况?

既是分母为0的情况,而此时,发生了小信号的,自己震荡,也就是AF=1的情形。

网友O:
定性来说,从稳定的负反馈衰减震荡,到正反馈的发散震荡,必定有一个过渡。

那就是等幅震荡。

衰减到等幅度震荡再到发散震荡,才是合理的。

就是自己震荡是必然存在的。

虽然根轨迹在虚轴上,被认为是等幅度震荡,而且还说没有输入,就自己震荡,但是闭环的传递函数,不支持如此说。

因为反馈框图也是个以管窥豹的近似结果。

正如本导师,去年,以远见卓识所教导的那样:

这个世界其实不存在负反馈。

谢谢大家!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振荡电路,或者干脆说,电路上电时,初始的状态是如何而来的?

比如说多谐振荡电路,假 ...

一个确定电路的小信号电路也就是确定的了,因为目前人们只能进行小信号的线型电路的分析。

那么上电过程,存在激励信号,只有相位为0,增益大于等一的可能存在,小于1的必定最后消失,而相位不为0的,也必然消失。

能存在的必定是同相位和增益大于1的,但是电源电压是有限制的,而且幅度还可以通过负反馈来稳定,所以,就出现了自己震荡。

所以一个特定电路,只能由一个震荡频率。

但是现今的分析方法,都建立在有不为0的输入信号的基础上,但是0,就没有传递函数了。

然而实际上,如果输入为0也看作有传递函数的话,那么就是输入不为0的传递函数。

但是如何得到这个传递函数,是目前教科书也好,所谓的专业工作者也罢,能做对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随意断开获得错误传递函数的错误作法。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所有自己震荡电路,都没有传递函数,在稳定工作时候,即不是正反馈也不是负反馈。

但幅度的稳定需要负反 ...

     首先,回帖没有明确讲上述两个电路是不是正负反馈同时存在,我在等。
   其次,你回复越讲我听了越糊涂:1),这么SK电路与振荡联系起来?
2),"不要看到+有反馈,就认为是正反馈。"如果上述两个电路不是正负反馈都有,还有电路。
3),什么才是正反馈?什么才是负反馈?

网友I:
引用 网友O:
一个确定电路的小信号电路也就是确定的了,因为目前人们只能进行小信号的线型电路的分析。

那么上电过程 ...

看了半天,和俺的问题没关系啊····

嗯,你在说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振荡电路,或者干脆说,电路上电时,初始的状态是如何而来的?

比如说多谐振荡电路,假 ...

这个问题说的好
先说多谐,通常资料中定性分析时,总是假设两个管子导通有先有后,然后轮流。于是问题来了,电路参数严格对称,完全同时导通怎么办?
不用担心,照样能正常震荡,原因可见过去用电子管实现时,管子只有3种初始状态组合的假设的由来。

关于楼主的电路,取R1为1k,其他两个为10k.20k,运放用741/07/358/324等,上电就来火,可如果用库里理想模型OPAMP,这个电路则无法震荡,理论上也可以预测它无**常工作!不信的可以试试仿一仿。
所以上面的理论分析,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一个确定电路的小信号电路也就是确定的了,因为目前人们只能进行小信号的线型电路的分析。

那么上电过程 ...

教科书上那几句话,你可背熟了,翻过来,掉过去,重复几十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