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正负向输入端没有保护二极管的速度快点的OP

楼主(2014-10-07):
大神,
  近来用OP来做一个类似比较器的东西,搞了一天,最后发现由于OP正负输入端之间存在双向的保护二极管,导致正负输入间漏电,试验失败。。。。。
看了下OPA2227,NE5532都有类似的保护结构,是不是基本上OP都会设计这种保护结构呢?
问题:求推荐速度带宽有1M以上,正负向输入端没有保护二极管的OP,双OP。
像CA3140就是单OP。。。。。
多谢啊!

网友A:
高速的OP和比较器一般都有钳位电路,不钳输入级的输入端,钳输入级的输出也行。

网友B:
上器件厂商网站随便找一款比较器,运放用做比较时挑运放。lm324,358什么的运放也应该没问题。

多谢,处于应用考虑,需要用OP哦。。。。。

网友C:
直接用比较器就没有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比较器就没有你的问题。

多谢,
  暂时选了TL082不知道有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暂时选了TL082不知道有问题么

用SGM8422吧,输入是不带钳位二极管的

网友D:
规格书
如果要高压摆率的,可以用SGM84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书
如果要高压摆率的,可以用SGM8426:

就当前应用而言,确实没啥优点。价格能做到3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当前应用而言,确实没啥优点。价格能做到3毛?

看币种,美金为单位没问题,人冥币的话做不到: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币种,美金为单位没问题,人冥币的话做不到

TL082能把价格做贱,贵司这个就不行。要加油啊,虽然想支持国产。。。。。
性能一对比,暂时还没发现任何优势,价格却是高出一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TL082能把价格做贱,贵司这个就不行。要加油啊,虽然想支持国产。。。。。
性能一对比,暂时还没发现任何 ...

突出的参数不一样哈,这两个系列主要是输出驱动电流大,最适用于VCO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出的参数不一样哈,这两个系列主要是输出驱动电流大,最适用于VCOM驱动 ...

这个貌似是SOP封装的。
有TO-220封装做大功率的么,近期要用。输出个200毫安电流以上的,估计没有吧。。。

网友E:
200mA的很少见。
话说可以扩流啊。。

话说扩流麻烦。。。。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是SOP封装的。
有TO-220封装做大功率的么,近期要用。输出个200毫安电流以上的,估计没有吧。。 ...

150mA或者180mA够用不?这个级别的就有,也是SOP封装的,200mA以上的SGM品牌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mA或者180mA够用不?这个级别的就有,也是SOP封装的,200mA以上的SGM品牌还没有 ...

推荐下,
但180mA电流,SOP怎么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下,
但180mA电流,SOP怎么散热?

SOP封装的散热,就靠PCB来处理,把芯片底部都覆铜接GND,同时尽可能增大芯片周边GND的面积来散热。
规格书目前还是内部版本,提供个邮箱,我发给您评估

近来在找工作,发现贵司在深圳还招AE,呵呵,说不定投个简历看看。。。
再怎么加大散热面积也是SOP的,和TO-220的散热效果无法比,估计是够呛。
magicyuan20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