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链接DSP外部总线。采样方式哪种好

楼主(2014-10-07):
项目中有DSP外部总线链接FPGA。FPGA进行DSP数据总线的采样。
我把数据直接链接到FIFO中
dsp_fifo dsp_fifo_uut(
        .data(dsp_dat),
        .rdclk(ddr_clk),
        .rdreq(rdreq),
        .wrclk(dsp_clk),
        .wrreq(wrreq),//if(dsp_cs==1'b0 && dsp_we_down)
                      //wrreq<=1 else wrreq<=0;     采样时钟是dsp_clk.
        .q(fifo2ddr_data),
        .rdempty(rdempty),
        .rdusedw(),
        .wrfull(wrfull)
        );

还有一个是方式是:
always @ (posedge clk_200m)
        begin
                if(!rst_n)
                        begin
                                reg_dsp_dat<=0;
                        end
                else
                        begin
                                if(reg_dsp_cs==1'b0 && dsp_we_down )
                                        begin
                                                reg_dsp_dat<=dsp_dat;
                                                wrreq<=1'b1;
                                        end
                                else
                                        wrreq<=1'b0;
                        end
        end

dsp_fifo dsp_fifo_uut(
        .data(reg_dsp_dat),
        .rdclk(ddr_clk),
        .rdreq(rdreq),
        .wrclk(clk_200m),
        .wrreq(wrreq),
        .q(fifo2ddr_data),
        .rdempty(rdempty),
        .rdusedw(),
        .wrfull(wrfull)
        );
不知道,这个两个采样哪个好。
其中,dsp_dat是DSP的外部总线直接连接
        dsp_clk是DSP的外部时钟
       dsp_cs,dsp_we_down,分别是DSP的片选,写使能下降沿

网友A:
新手路过 ,支持一下

网友B:
clk_200m跟dsp_clk同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_200m跟dsp_clk同频?

不同频率。dsp_clk是外部总线的频率,是DSP输入到FPGA的信号线。。clk_200M是FPGA倍频产生。

网友C:
在DSP中将FPGA当成一个总线设备类似于RAM,配置一些必要的时序信号中断信号直接进行读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IF UPP??

是采用EMIF。FPGA采集的

网友E:
做过这个接口,是EMIFA接口吧。200M没有问题。可以支持burst操作

网友D(2014-12-18):
引用 网友E:
做过这个接口,是EMIFA接口吧。200M没有问题。可以支持burst操作

这个是不是害的看看是什么DSP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