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总出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7):
别用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也就是说你的头文件路径设置有问题,造成使用了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

楼主:
我知道了,感谢了

网友B:
应该是 KEIL 编译环境的问题。
由于都不用 Keil 的库,有个简单的办法,把 \Keil\ARM\INC\ST\STM32F10x 最后的 STM32F10x  改成别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