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RC电路,引起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4-10-07):
我使用RC降压电路,电路降压过程220V~24V~8V~3.3V,使用STM8的单片机,控制24DC继电器的开关,可是发现当我外部有负载(220V负载)的时候,用按键触发,吸合或者断开继电器的时候,单片机总是发生复位。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这个要挂个波形看看是否有电源波动,如果没有,那看看是不是纹波大,再没有的话,可以在复位引脚加个电容试试,如果没有了,就需要改改复位电路就好了,我遇到类似情况,改了复位电路解决的。

网友B:
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瞬间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尖峰电压很高的,需要在继电器的线圈端加续流二极管,同时加些瓷片电容滤波,单片机附近也要就近加些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挂个波形看看是否有电源波动,如果没有,那看看是不是纹波大,再没有的话,可以在复位引脚加个电容试 ...

您好,请问您的QQ多少,我现在还没解决,我在24V地方加了大电容,续流二极管也有,我将电容换成1.5UF,2UF,效果好很多,可还是会有复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挂个波形看看是否有电源波动,如果没有,那看看是不是纹波大,再没有的话,可以在复位引脚加个电容试 ...

STM8是低电平复位,是VCC通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到GND,如何修改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瞬间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尖峰电压很高的,需要在继电器的线圈端加续流二极管,同时加些 ...

续流二极管,电容都加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C:
你这是受交流电源的影响;
即使你这里解决了,假如客户那边电源电压不稳,还是会出现;
再比如,客户那边有个电机,电机一启动,估计又挂了;

找合适的开关电源吧,现在5V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据说也不贵(找做充电器的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的QQ多少,我现在还没解决,我在24V地方加了大电容,续流二极管也有,我将电容换成1.5UF,2UF ...

加大电容你有看到你的电源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有没有波动?如果没有波动,你适当调大复位脚上的电容,如果复位有好转,你可以在复位引脚到RC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我当时是在电源端加一个107的钽电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最好是贴下电路,大家可以分析下

楼主(2016-08-22):
这个已经解决了的,来结下贴。

网友F:
进3.3v电源加个低通滤波

网友G(2016-09-29):
楼主怎么解决的难道不能讲下吗

网友H:
应该是你滤波不干净,在导通关断的瞬间有毛刺,导致直流的3.3和8V上有波动,当低于复位电压时便会出现复位现象。

网友I(2016-11-26):
楼主不厚道呢,问题搞定了还是把解决过程分享哈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