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的材料问题

楼主(2014-10-07):
请问大家一般炒锅用的是什么牌子和材料?现在新款的不锈钢说是5层合金,第一层是和食物能够接触的,但是第二层就是铝合金的了,铝的材料对人体是有害的,如果用时间长了,第一层材料磨漏,岂不是要接触铝?不知大家使用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A:
层序搞错了,
第一层特富龙喷涂层,与菜接触,涮锅时勿要用金属回丝,以免磨损
第二层是不锈钢
第三层才是铝合金,与火焰接触,增加导热性

网友B:
都用这么高级的炒锅啊,俺用的最便宜、最古老的铁锅,家里也长期用过铝制炒锅。不要简单认为铝材料就一定有害,铝的化学性质活泼,只要加工处理得当,表面会有一层致密的氧化层,该氧化层化学性质稳定,耐常规酸碱,用于烹饪不会有超量铝离子进入食物,安全性完全可以放心。事实上,你吃一根含有明矾的油条,里面的铝比你用十年铝炒锅摄入的可溶性铝离子还多的多。

tyw
老兄高见,俺家领导电视节目看多了,说铝锅不好,上个月刚把几个铝锅扔掉.(还很新呢),哈哈,晕

网友C:
用特氟龙的锅最好不用,尤其炒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特氟龙的锅最好不用,尤其炒锅。

正确应用没有问题,但确实不太适合中式爆炒。说“不太适合”的原因不是其化学因素,而是特富龙涂层不够坚固,中式爆炒的动作比较大,又必须用金属制的炒铲,这很容易伤害特富龙涂层。虽然脱落的特富龙材料即使进入人体也不会有可观察到的害处,但昂贵的特富龙炒锅很快就失去特富龙的意义了,何苦花那个钱呢?我买有西式的小号平底特富龙炒锅,用来煎蛋、摊煎饼就很好使,炒菜就算了,还是得用中式炒锅,铸铁的或者铝的都可以。

网友D:
用铁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序搞错了,
第一层特富龙喷涂层,与菜接触,涮锅时勿要用金属回丝,以免磨损
第二层是不锈钢

前辈,现在都是无涂层的了,见附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应用没有问题,但确实不太适合中式爆炒。说“不太适合”的原因不是其化学因素,而是特富龙涂层不够坚 ...

还有就是高温,特氟龙耐温也就三百摄氏度左右,一些特殊情况炒锅或平底锅的局部温度会超过这个值,是否化学不明确,但有难闻气味是肯定的,我家原来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只用纯铁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这么高级的炒锅啊,俺用的最便宜、最古老的铁锅,家里也长期用过铝制炒锅。不要简单认为铝材料就一定有 ...

铁锅用时间长了就会漏,好像说长时间用铁锅人体也会吸收一些不知会怎样。

网友C:
小时候煮粥都是用铝锅,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

放心,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高温,特氟龙耐温也就三百摄氏度左右,一些特殊情况炒锅或平底锅的局部温度会超过这个值,是否化 ...

不少国产的特富龙材料有问题,颜色、质地都不对。高温对中式爆炒而言确实是个问题,但西方的烹饪方式很少会这样,看你怎么用了。就高温问题的对比而言,锅铲问题更严重,仅凭此就可以得出特富龙涂层不适合中式炒锅的结论。高温问题有解,可以控制,爆炒的动作和工具问题,无解,否则就不是中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锅用时间长了就会漏,好像说长时间用铁锅人体也会吸收一些不知会怎样。 ...

常见的铁锅会漏是因为材料杂质过多且不均衡,由原电池效应产生的锈蚀所致,优质的铁锅就会好很多。至于说铁质的吸收问题,这个完全可以忽略,从铁质炊具进入食物的铁都是不可溶的高阶氧化铁,人体根本无法吸收,所以铁炊具补铁说也是想当然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存在,有关研究早已得出了结论。

网友E:
小时候烧漏过铁锅~~

网友F:
这里还能学到生活常识,真是好地方啊!

网友G:
小时候大多铝锅,烧穿过几个,用桐油补锅。

网友H:
铁锅 或是 砂锅

网友I:
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刚想换个炒锅。家里一般都是中式做法,炒的时候多,而且习惯使用金属铲,没用过木铲或竹铲。
所以带涂层的炒锅不敢用。
本来还想花大价钱买个双立人的不绣钢的,好像也不太好,还在犹豫中。

请推荐下,例如爱仕达或苏泊尔的哪一款。
还是请春阳再科普一下,谢了!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刚想换个炒锅。家里一般都是中式做法,炒的时候多,而且习惯使用金属铲,没用过木铲或 ...

炒锅的尺寸要够大,这样炒出来的菜才好吃,同时还想便宜,所以传统铁锅是最佳选择。漏怕啥,换新就是,实际使用成本只会更低,而保证炒菜的口味才是第一要素。
中餐就要用适合中餐的炊具,千万别赶什么时髦。

网友K:
我去,這一個炒菜鍋也這麼多講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去,這一個炒菜鍋也這麼多講究

观察、思维的方式才最重要,应用可以是任何方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都用这么高级的炒锅啊,俺用的最便宜、最古老的铁锅,家里也长期用过铝制炒锅。不要简单认为铝材料就一定有 ...

炒菜不宜用铝锅,铝虽然有氧化层,但是很薄, 而中式炒法必定不断的翻炒,锅铲一般是钢质,硬度大于铝,会磨出一些铝粉惨入食物,不信拿铝锅用炒菜铲弄几下,看有没有划痕

是这样,所以铝制炒锅不耐用。说能用,是指如此摄入的不可溶氧化铝不构成对人体的危害。

网友M:
铁锅好,还能补点铁。

铁锅好不是因为能补铁,事实上铁质炊具对补铁没有意义,铁锅上脱落的铁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都用这么高级的炒锅啊,俺用的最便宜、最古老的铁锅,家里也长期用过铝制炒锅。不要简单认为铝材料就一定有 ...

最受不了的就是金属炒勺和铁锅摩擦的声音,特别是起菜的那几秒。咔咔咔,听得心里难受的像猫爪挠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最受不了的就是金属炒勺和铁锅摩擦的声音,特别是起菜的那几秒。咔咔咔,听得心里难受的像猫爪挠一样。 ...

换厚的锅和厚的铲,越厚谐振频率越低,就不会有刺耳的高频噪音了。

网友O:
电磁炉,不管啥锅,味道都差好多··

差点又忘记了,俺说的是炒菜,尤其是爆炒。。

网友B:
引用 网友O:
电磁炉,不管啥锅,味道都差好多··

差点又忘记了,俺说的是炒菜,尤其是爆炒。。

这主要是功率(对烹饪而言叫“火力”)不足导致的,另外功率的大小也不易控制,很多技巧无法实施。

网友P:
用铁锅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