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懂M_bus电路的么???分析一下

楼主(2014-10-07):
有懂M_bus电路的么???分析一下
下面两个设计方案,哪个比较好一些???能分析一下这两种方案么???
图1中为什么要加一个运放电路???求解

网友A:
查下 C-MBUS , 具体那个芯片型号忘了, 这个的外围电路更简单些。

网友B(2016-03-07):
图1中有运放么?我咋没看到?都是些电阻、电容、可变电阻、光耦还有TSS721什么的啊

网友C:
首先  运放在哪?没找到啊   我只看了  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