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 RS测试高频NG(800MHz--1.4GHz),电子秤外壳为金属

楼主(2014-10-07):
如题,现在公司有一台电子称需要做RS测试,在800MHz--1.4GHz时测试NG,读数跳的很厉害。
电子称称体和立杆为金属,主板放在称体中,被金属包裹着,金属外壳没有接大地或系统地。
请问高手可否提供一些方案帮忙整改,再此小弟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主板外面的金属外壳是否有缝隙,>=波长/20的孔隙是能穿过能量的。找到缝隙用锡箔或铜箔堵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主板外面的金属外壳是否有缝隙,>=波长/20的孔隙是能穿过能量的。找到缝隙用锡箔或铜箔堵上看看效 ...

有缝隙,用来走线,还有CONN(RJ45、RJ11、USB、串口等),还有其他方案嘛?因为要到外面去测试,想多准备一些方案

楼主:
还有谁能帮忙出些点子:lol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降主频、PCB重新走线减短CPU 高速 IO 引出长度、高速IO包地覆铜、接RJ45、USB等引线改为多芯屏蔽线(屏蔽层两侧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降主频、PCB重新走线减短CPU 高速 IO 引出长度、高速IO包地覆铜、接RJ45、USB等引线改为多芯 ...

主频是不会降了,RJ45、USB是layout在PCB上,PCB重新画目前时间来不及:L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到现在改一般都太晚了。

网友A:
由于看不到你的实物,我只能给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的实现方式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1,前面wh6ic 提供的方案是减少干扰源。
2,我提供的方案是切断传播的路径。

两条路都需要做验证,为后面的产品开发积累EMC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看不到你的实物,我只能给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的实现方式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1,前面wh6ic 提 ...

谢谢!下周去测试整改

网友D(2021-12-03):
长杆可能会形成天线发射,电子秤线缆除电源线应该没等效电缆了吧?注意板子晶振和时钟不要耦合到壳体上,降低晶振能量,磁珠、RC、晶振外壳接地都可以降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