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选择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

楼主(2014-10-07):
本人新手,最近要做一个放大器,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要根据你的放大器通频带来选择。

网友B:
你弄个基本电路和要求上来,也好具体实例告诉你帮你

网友C:
如何选择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
耦合电容 要求传递信号的。根据要求传递的信号的阻抗可以来算。
旁路电容 要求去掉信号的。当然越大越好。也可以根据对信号阻抗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