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H桥驱动的问题,HIP4081+IRF3205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H桥驱动的问题,本人第一次做驱动板,空载波形有毛刺如下图,另一块板子上电直接冒烟。
PWM约为20K。本人菜鸟,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4-10-07):
大家帮忙看看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说清楚点啊上电哪里冒烟了啊

网友B:
那个R4,R5,R10,R11的电阻的阻值太大了,10K就好了,这样关断就快些。输出端要加个电容,高峰吸收电路也没有

网友C:
是空载烧的还是负载烧?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上下mosfet IRF3205同时导通。
2、MOSFET导通不充分,没有完全开通

为了避免同时导通:
增加dead time,即HDEL LDEL上面的电阻加大。
或者选择Ciss比较小的MOSFET
或者改变栅极电路,让截止加快,导通变慢,不过会影响效率
或者直接换 IRF的半桥,用两个组成全桥,IRF的考虑比较周全,它的 截止驱动电流 比 导通驱动电流大。

为了确保完全开通:
最简便方法,使用IRF的半桥,因为它有欠压保护,4081没有看到。
另外,D2 D7必须使用高速二极管,C5 C6加大到1uF,10nF太小容易造成欠压
D3 D4 D5 D6必须使用高速二极管,也可以省去不用,3205内部本来就有

网友D:
刚才看到有4081A,内部增加了欠压保护,可以直接取代4081

看LZ PCB上面的背面二极管,应该是4148之类的,其中4个与3205并联的,完全无用,可去掉

网友E:
空载波形有毛刺如下图,带上负载测试,看有没有毛刺。
另一块板子上电直接冒烟,可能是上下MOS直通引起。
我以前用过HIP4081 4082 ,测试时AHO和ALO的波形高电平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个重叠的地方AHO的MOS和ALO的MOS同时打开造成MOS过热(空载)并且嗡嗡嗡的响。BHO、BLO波形(双探针),发现有三个波形没有重叠,两个波形还是有重叠的地方。主要是BHO下降沿与BLO上升沿重叠。HIP4081在电机快速换向时电源没了,估计是MOS直通。程序里需要加延迟时间。

网友E:
HIP4081的datasheet里有两个电路图,第三页是AHI和BHI都接12V,第十三页是AHI和BHI都是外部控制。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HIP4081的数据手册关于八脚九脚延迟电阻说明:High-side turn-on DELay. Connect resistor from this pin to VSS to set timing current that defines the turn-on delay of both high-side drivers. The low-side drivers turn-off with no adjustable delay, so the HDEL resistor guarantees no shoot-through by delaying the turn-on of the high-side drivers. HDEL reference voltage is approximately 5.1V.

从上面这段看出:“延迟电阻保证高侧MOS打开时会延时不会直通。”那么高侧MOS在关断的时候并没有提前关断,而是PWM上升到一定电平时,高侧MOS才会关断,这就是高侧MOS的栅极波形下降沿与低侧MOS的栅极波形上升沿重叠的原因,即BHO下降沿与BLO上升沿重叠,造成MOS过热(空载)并且嗡嗡嗡的响。

网友F(2015-08-12):
你的H桥要求驱动多大电流的负载?

网友G(2015-11-19):
我的H桥驱动,桥电路上电后驱动波形就不正常了,有振荡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G:
H桥电机驱动波形异常。

H桥电机驱动主电路上电时驱动波形就出现这样子了。是怎么回事呢,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H(2016-01-12):
我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

网友I(2016-05-21):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上下mosfet IRF3205同时导通。
2、MOSFET导通不充分,没有完全开通

请问BHO端基本上处于高电平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J:
你还要看看示波器探头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K(2018-08-16):
最后加在四个场效应管的电压是多少伏呀?应为我要驱动的不是电机,有欧姆的阻抗。

网友L:
没看见你板子上面MOS管型号,用2A的H桥驱动,至少管子应该不小,且应该是带有内部反向二极管的吧。图纸上面没标,但是你居然用4个4148作为反向续流(看板子应该就是)?这4个4148直接挖掉了,否则板子上面寄生电容换向产生的电流,都可以直接烧了4148.
看你基本线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空载稍微有点前后毛刺也不是事。
100K死区才45nS,有点小。很容易上下直通的,一般这种H桥至少几百nS左右。这个调试也很简单,空载就可以,H桥空载测量输出部分电流,调整该电阻到电流最小,就可以了、
10nF的自举电容实在太小,你基频20KHz,至少uF级别。才可以保证上管驱动过程中电压稳定。

网友M:
R4 R5 R10 R11为什么这么大,而且不是对地呢。10k就可以了,另一端接地的吧

网友K(点评):
R4/R5/R10/R11这几个电阻去掉可以吗,我看很多人的电路都没有这几个电阻。

网友M(点评):
回复 网友K: 这个电阻是泄放栅极电荷用的,一般情况下不接也没事。但是如果接的话,一般小于10k的电阻,太大就起反作用了。

网友M(点评):
回复 网友K: 如果你的栅极是直接接单片机输出脚的,建议还是保留这个下拉电阻,不然刚上电的时候可能不怎么稳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最后加在四个场效应管的电压是多少伏呀?应为我要驱动的不是电机,有欧姆的阻抗。 ...

驱动芯片是自举升压原理,自举电容足够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只要高于你的负载工作电压超过mos导通的压差就够了,具体参数看规格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