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噪声问题!

楼主:
如图,新手不知道中间很长的噪声是怎么回事?测试输出是1.1V@8A,双相,12V输入。顺便请教下OPTI-LOOP补偿!网上讲的不是很详细,也有看过Linear的AN76不是很理解,想要知道那些补偿元件的值到底是怎么计算的!也就是说想弄懂整个补偿电路的工作原题!不胜感激!

网友A(2014-10-08):
开关滤波回路寄生电容与储能电感形成的开关振铃,在寄生电容贡献最大处并联合适的RC就可以解决。具体参数需要振铃的频率和储能电感的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滤波回路寄生电容与储能电感形成的开关振铃,在寄生电容贡献最大处并联合适的RC就可以解决。具体参数需 ...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是跟电感量和振铃的频率有感,公式是怎样的?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B:
如果LZ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找我,哈哈。以前做过开关电源代工,碰到过类似问题。但我不专业,所以不敢在此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找我,哈哈。以前做过开关电源代工,碰到过类似问题。但我不专业,所以不敢在此发 ...

其实是示波器太好了,看的太仔细了,是一个几十毫伏的噪声而已,根本不是振铃,自己吓自己。探头测试点离滤波电容有点远,加个小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