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管发烫

楼主:
这个就是驱动的电路图,我现在把占空比调制35%时,发现下面的开关管发热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发烫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  总功耗=开启损耗+导通损耗+关短损耗。驱动前级是推挽电路。

网友A(2014-10-08):
驱动前级 推挽电路再前级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前级 推挽电路再前级是什么?

再前面是单片机IO口输出占空比PWM

网友B:
PWM频率多高?
IO直接推不动这个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多高?
IO直接推不动这个MOS吧。

IO接了推挽,频率设定为35K

网友C:
检查一下波形吧,上下管子应该是对称工作,一个热一个不热,看看是不是有器件焊错了。

网友D:
和你的开关频率也有关系, 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E:
发热的MOS管参数不够好!换!…

网友F:
可以上下两个管子对换,看是否还发热,就知道是不是管子异常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波形吧,上下管子应该是对称工作,一个热一个不热,看看是不是有器件焊错了。 ...

写错啦,应该是都发热,而不只是下面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的MOS管参数不够好!换!…

内阻小到5m欧,还是有点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的开关频率也有关系, 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波形是,关短瞬间会出现40V,非常高的脉冲,时间是1uS,滤不掉!

网友E:
如果输出正常的话:发热属功耗大引起的…
  散热面积?…管子理沦参数?…实际参数?…驱动波形崎变?…
  条件允许:可降低供电电压、降低频率。
  关短瞬间会出现40V,非常高的脉冲,时间是1uS
  注意:关断出現不要介意!…看运行时的波形…!

网友G:
VDSS=40V,建议换个大些的管子,要是不变的话;
在GS、DG处加吸收电容
同时调小占空比,再试试。
管子时间长了存在被烧的风险,

网友H:
1)你这个就是个主电路,把在往前的电路也贴出来吧;设计的依据你得大概给出来
    母线电压,输出电流都没有。。。
2)散热是怎么处理的,风冷,自然冷却?
3)驱动贴个波形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VDSS=40V,建议换个大些的管子,要是不变的话;
在GS、DG处加吸收电容
同时调小占空比,再试试。

占空比越小越发热严重,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占空比小,工作时间加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