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110老是烧

楼主(2014-10-07):
近段时间在做一个48V30A的开关电源,用的是半桥驱动,驱动芯片IR2110,驱动频率100K,现在电流能达到10A,继续往上加IR2110就烧,已经烧了好多次了,对比试验了好多次,也没能找出原因,有没有做过这种大功率电源的高手,诚心求助!可能的原因也望大家帮我分析下,在此谢了!

网友A:
你用了几对管子,2110的驱动电流够不够?

网友B:
驱动电阻为多大

网友C:
贴你电路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阻为多大

1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几对管子,2110的驱动电流够不够?

半桥电路,用的一对。MOS管型号是IXFH44N5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几对管子,2110的驱动电流够不够?

2110的供电用的是12V 3W输出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这点怀疑过,用大功率的12V电源代替了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你电路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你电路图出来看看

有点乱,两个图合成的,图是之前画的全桥,之后用的半桥,MOS画了两组,也只用了一组,图懒得改了。

网友D:
pwm信号从哪里来的?2110本身不带死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信号从哪里来的?2110本身不带死区的

PWM信号是用单片机给的,通过6N137隔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PWM信号是用单片机给的,通过6N137隔离的

给的两路独立的PWM信号,信号设置了死区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Ω

你的电路图上这不是是27欧姆么

网友B:
2110输出后最好再加一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上这不是是27欧姆么

电路图是之前画的,实际电路上用的1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10输出后最好再加一路驱动

再次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隔离?

我的意思是说10欧姆的驱动电阻加大一点,如果是一个信号驱动两个管子你是10欧的驱动电阻,电源是12-15v,驱动能力可能不够,加一个电平驱动电路,还有就是增大一下驱动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