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实现以太网方案

楼主(2014-10-08):
考虑以后可能网络要走网络摄像头视频和跑RTOS,stm32F4实现以太网方案哪个更合适?有什么优缺点?一个是DP83848+F4自带的MAC,第二个方案是采用以太网芯片W5500。

网友A:
有内置EMAC,加个PHY就可以用,但PHY选型末必要用DP83848。

网友B:
不如选择海思的专用芯片,HI35XX,3511,3512,3520.....

网友:
W5300  80Mbps

楼主:
W5500也80M

网友C:
常用第一种方案

网友D:
成本低体积小就用自带的.
解放 CPU, 方便快捷就用 W5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成本低体积小就用自带的.
解放 CPU, 方便快捷就用 W5500.

性能过剩,用不着解放。

网友E:
那你到底用不用W5500啊???

网友F: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加一个PHY了,IC+的估计最多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加一个PHY了,IC+的估计最多3块钱。

什么PHY竟然3元?

网友A:
实际上批量价小于¥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批量价小于¥2呢

推荐一下几款你说的可以和STM32F4用的PHY?有RMII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几款你说的可以和STM32F4用的PHY?有RMII接口。

IP101G
LAN8720

网友G(2017-01-17):
IP101G+ATM32F4,有大神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