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 OUT failed

楼主(2014-10-08):
AI, LED, CD, FIFO, se
我想通过SlaveFIFO模式把主机数据通过EZ-USB传输给FPGA。外部MCU的数据通过SlaveFIFO模式已经用CYpress Console软件不断的读出来了!
可是我把端点2设为OUT端点用CYpress Console软件确发不出来,提示Bulk OUT failed。
这是我的TD_INIT()函数。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0x12;
        SYNCDELAY;
        //ÒÔÉ϶¨ÒåMCUÉèÖÃ
        PINFLAGSAB = 0xE8; //FLAGA - EP2EF, FLAGB - EP6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0; //FLAGC INDEX, FLAGD INDEX
        SYNCDELAY;

        PORTACFG |= 0x40;  //0x40; //SLCS, set all. func. of PA7pin
        SYNCDELAY;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IFCONFIG = 0x43;
        SYNCDELA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EP2 valid OUT ÅúÁ¿´«Êä, Ë«»º³å
        SYNCDELAY;

        EP4CFG = 0x02;                //EP4 valid OUT ÅúÁ¿´«Ê䣬EP4ÎÞЧ
        SYNCDELAY;

        EP6CFG = 0xE2;                //EP6 valid IN ÅúÁ¿´«Êä, Ë«»º³å
        SYNCDELAY;

        EP8CFG = 0x02;                //EP8 valid IN ÅúÁ¿´«Ê䣬EP8ÎÞЧ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activ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reset,FIFO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reset,FIFO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reset,FIFO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reset,FIFO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de-active NAK-ALL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0;   //all signals active high.
        SYNCDELAY;

        REVCTL = 0x03;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01; //AUTOOUT = 0, WORLDWIDE = 1
        SYNCDELAY;
// core needs to see AUTOOUT=0 to AUTOOUT=1 switch to arm endp's
        EP2FIFOCFG = 0x11; //AUTOOUT = 1, WORLDWIDE = 1
        SYNCDELAY;

        EP6FIFOCFG = 0x0D; //AUTOIN = 1, ZEROLENGTH = 0, WORDWIDE = 1
        SYNCDELAY;

        EP6AUTOINLENH = 0x0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EP2FIFOPFH = 0x88;
        SYNCDELAY;
        EP2FIFOPFL = 0x00;
        SYNCDELAY;

        INPKTEND = 0x84;
        SYNCDELAY;
        INPKTEND = 0x84;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0;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0;
        SYNCDELAY;

        //since the defaults are double buffered we must write dummy byte counts twice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WAKEUPCS |= 0x04;  //enable then Dplus to wake up USB
        //USBÓÐÈýÖÖ»½ÐÑģʽ£ºDPLUS»½ÐÑ£¬wakeup»½ÐÑ£¬WU2»½ÐÑ£¬Í¨¹ýÉèÖÃWakeupCS¼Ä´æÆ÷À´Ñ¡Ôñ¡£
//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
请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了问题,由于我自己写的固件定义控制管教的极性与参考的时序里面的是反相的,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