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用来做视频监控,难度有多大?

楼主(2014-10-08):
这个有成功的吗?它的摄像头接口易用吗?

网友A:
我觉得难度不在摄像头接口,网上不少开发板有例程可以参考。
真正的难度在于这么庞大的数据量稳定的存储和传输。内置 FLASH 还是 LAN ?还有接管数据的通信接口和上位机。也许不算是难度,但工作量可能比较大。

网友B:
难度应该在外围电路啊。CPU的性能已经可以了。

网友B:
还有你对监控的画质要求几何啊

网友C:
网上有不少OV7670的资料;
看你的具体需求: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STM32,高的就用TI的DSP,C6000;
我同学在做视屏监控的,他那边主要用DSP,STM32;
还有一些电机控制;

网友D:
市面上有成熟的方案可选择,stm32不是专用芯片,没必要选择。

网友E:
貌似USB摄像头的驱动不好搞, 不像Windows和Linux下有厂家的线程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难度不在摄像头接口,网上不少开发板有例程可以参考。
真正的难度在于这么庞大的数据量稳定的存储和 ...

同意,

网友G:
cpu工作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外围设备的存取数据处理数据的速度,应该不太好搞吧?!

网友H(2015-08-25):
不好搞。。我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