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波形峰值与谷值的算法

楼主(2014-10-08):
交流信号经AD进入单片机后,求判断峰值与谷值的算法,谢谢!!

网友A: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对采样值排序得到最大和最小值,谈不上啥算法,定义两个变量maxValue、minValue存储,每次得到采样值跟上一次的值比较,大的存maxValue,小的存minValue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对采样值排序得到最大和最小值,谈不上啥算法,定义两个变量maxValue、minValue存储,每次 ...

感谢2楼回复,但是你说的这种只能判断出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而我想要的是交流信号中所有的波峰和波谷。
从别的地方看到,可以选取基电平,每上一次基准电平开始查找最大值,当小于基准电平后截止,最大值为此次波峰,同样查找波谷,当下次上基准电平后查找下一个波峰,以此类推。

网友B:
不就是求拐点的算法嘛。。。。可以求导,然后0点就是拐点。然后周期滤波一下。。。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当然,离散求导没有0点。还是拐点。就看符号变化的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