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搞AVR都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2014-10-08):
现在最新的AVR STUDIO是6.2版本,我看他自己继承了GCC的。但是我领导说编译器还是要设置成"WinAVR-20100110",说原配的不行,会有问题的。请问用AVR STUDIO 6.0或6.2版本的,还是最好要用"WinAVR-20100110"吗?有什么优劣?

网友A:
6.2就是用的WinAVR-20100110,它就是一个集成环境。C语言编译是就用WinAVR-20100110

网友B:
WinAVR 已死,其作者已转去搞 LLVM 了,AVR Studio 集成的 gcc 都已经是 4.8.1 了,而 WinAVR 20100110 的 gcc 版本才 3.4.3。
你老板估计是因为以前的项目用的是 WinAVR,怕新版本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AVR 已死,其作者已转去搞 LLVM 了,AVR Studio 集成的 gcc 都已经是 4.8.1 了,而 WinAVR 20100110 的  ...

这是我的as6.2路径,版本是3.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AVR 已死,其作者已转去搞 LLVM 了,AVR Studio 集成的 gcc 都已经是 4.8.1 了,而 WinAVR 20100110 的  ...

李老湿,为毛ST不赞助一个stm8 gcc?太抠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as6.2路径,版本是3.4

要弄清楚 toolchain 的版本号和 gcc 版本号的区别,toolchain 版本号是 toolchain 发行商(比如 ATMEL)定的,而 gcc 版本号是 gcc 官方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弄清楚 toolchain 的版本号和 gcc 版本号的区别,toolchain 版本号是 toolchain 发行商(比如 ATMEL) ...

呵呵,搞不懂

楼主:
7楼好专业,请问怎么看GCC的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7楼好专业,请问怎么看GCC的版本号?

两个方法:
1、在命令行运行 gcc,参数是 -v,gcc 就可以输出一些配置信息和版本号。
2、找 lib\gcc 目录,其下有个子目录是 CPU 架构,比如:avr、arm-none-eabi 等等,这个子目录下还有个子目录,就是版本号了。

网友D:
我在学习Atmel Studio6.2,资料很少,有点难入手。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吧!

网友E:
到了6.x,名字已经是ATMEL STUDIO了,不是AVR STUDIO了
ATMEL STUDIO包括了AVR, XMEGA, AVR32, AT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