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05Z SDA接口不能当做串口用吗

楼主(2014-10-08):
我用MINI USB连接PC后在串口助手里面找不到该COM,现在想调试串口是连接不上

神回复真快呀!太给力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下载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 这个固件到板子里面呢?
还有,你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找到对应的串口呢?

楼主:
我试下 确实没有下载进这个东西

楼主:
这个串口波特率固定吗 是好多呢

楼主:
因为板子MCU是与SDA MCU串口通讯的 这个波特率是不是固定了的呀

楼主:
我把这个MSD-FRDM-KL05Z_Pemicro_v105拖进去,出现的结果是板子不用上电按复位就直接是存储模式,我试了没有串口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串口波特率固定吗 是好多呢

波特率不是固定的,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虚拟串口,你可以当串口使用,
具体的波特率,看你自己程序配置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MSD-FRDM-KL05Z_Pemicro_v105拖进去,出现的结果是板子不用上电按复位就直接是存储模式,我试了没 ...

按住reset上电,进入bootloader,然后拖进去“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
注意,要带debug的。
然后重新上电,等待芯片安装成功,你会看到在安装opensda以及com口,装好后,你要到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看是不是有串口了,有了才能用,没有说明安装有问题。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呢 注意,要带debug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呢 注意,要带debug的是什么意思

到这个链接下载: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Firmware Apps 和PEDrivers_install.exe
装好PE驱动后,进入bootloader,然后把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拖进去。
你现在PE驱动装好没有?
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446-1-1.html

楼主:
我试了 驱动也装了 也装好PE驱动后,进入bootloader,然后把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拖进去。显示驱动安装失败 我试了两个板子都是同样的结果 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 驱动也装了 也装好PE驱动后,进入bootloader,然后把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拖进去 ...

要不,你把PE驱动都卸载了,再重新安装下。
PE的驱动只需要安装一次就可以了,然后bootloader下,加入固件MSD-DEBUG-FRDM-KL05Z_Pemicro_v114.SDA 这个可以重复的做。
实在不行,你可以换一个电脑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试

如果还不行,换电脑试下,之前也碰到因为电脑系统装不上的网友,换了电脑就能装上。

楼主:
按照你的步骤,我换了台电脑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步骤,我换了台电脑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问一下,你的系统是什么?
还有,你FRDM-KL05的bootloader有没有更新过呢?
按照下面步骤,把bootloader更新到最新:
December 11th, 2013
Bootloader Update Application, Version 1.11

This application will update the bootloader portion of the OpenSDA software platform to version 1.11. The current version of bootloader software can be seen by entering bootloader mode and running the SDA_INFO.HTM file. It is recommended to only update the bootloader software if there is some reason (such as allowing enumeration under Linux).

To update Bootloader please follow these steps:

1. Enter bootloader mode (generally by holding down the target reset button on the OpenSDA board and plugging in the USB connection).

2. Drag and drop the BOOTUPDATEAPP.SDA file to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e Bootloader "drive".

3. Unplug and replug your OpenSDA board to initiate Bootloader update.  Bootloader update should take less than 15 seconds (probably averages 3 seconds).

4. Once update is complete, OpenSDA will automatically enumerate in Bootloader mode and green status LED will go on blinking with .5 second on/off intervals.

5. Run the SDA_INFO.HTM file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e Bootloader "drive".

IMPORTANT: Please do not unplug OpenSDA while Bootloader is updating.

WARNING: If you are running Microboot v1.03 or older on a FRDM-KL25Z board, there is a scenario where interrupting the firmware update at a very specific spot during the update process will cause the board to become secure and unusable. It is very unlikely that this would occur as the entire update process takes about a second and this problem would occur only when replacing one of the many sectors in the flash which are reprogrammed. This flaw was fixed in Microboot v1.03. In order to fix the board, it would have to be shipped to P&E to be recovered.

BOOTUPDATEAPP with Bootloader v1.11 fixes the following issues:

v1.05 Fixed binary files download to bootloader. Wrong address was used (0x0000 instead of 0x8000)
      Fixed led not coming on upon an error
v1.07 Added Bootloader support for Linux
v1.08 Future feature additions (undocumented)
v1.09 Disabled RESET_B after usage to remove current draw from target MCU
v1.10 New Bootloader code supports MAC and Linux
v1.11 Added Windows 8.1 support

楼主:
W7的系统 ,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7的系统 ,我试了还是不行

你debug,烧程序可以使用吗?

楼主:
这个可以 能DE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 能DEBUG

这个问题,和电脑的系统有关。
之前也遇到过网友,只能debug,但是找不到串口。
后来在自己的电脑中装了的XP的系统虚拟机,倒是可以用了。
也不是win7系统的问题,我们也是win7系统,应该和你电脑的系统也有关系。
如果又条件,可以试试装的不是同样系统盘的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步骤,我换了台电脑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你好,你不是CDC不能识别吗?
你把CDC的驱动选成我下面给你的.inf文件试试。

楼主:
安装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不了,怎么回事

你选择这个inf文件作为CDC的驱动还是不行吗?
这个是和电脑的系统有关系的。
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哦,你也可以再试试别的电脑。

楼主:
真是感谢呀

楼主:
那个东西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