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工具在哪里设置SDA调试接口

楼主(2014-10-0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用的Processor expert吗?
这个软件不带调试的,所以没有选择。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CW的PE,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有选择时opensda还是其他的调试器。
如果你忘了选择,也没有关系, 我之前写过一个经验分享,你可以参考下。
待会给你链接。

网友A:
这个链接,教你如何在CW中添加opensda的调试配置:
https://bbs.21ic.com/icview-631296-1-1.html

楼主:
不带调试吗 但我看也有DEBUG按钮呢

楼主:
用的Processor expert不是C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调试吗 但我看也有DEBUG按钮呢

没有用,这个PE软件只是负责生成代码,你要编译需要结合其他的编译器,比如IAR,keil或者直接使用CW里面集成好的PE,或者也可以使用kinetis专用的KDS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调试吗 但我看也有DEBUG按钮呢

没有用的,PE只是用来生成代码的,如果你要编译下载,你需要结合其他的编译器。
比如IAR,keil或者直接使用集成了PE的CW以及KDS。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好吧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好吧 谢谢了

不客气,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可能刚发的帖子现在不好结贴,但是只要你月底之前帮我们结贴就可以了。

楼主:
行 没问题 要隔一天才能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