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4FX512VLQ12引脚I2C有几路呢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29893625\QQ\WinTemp\RichOle\JO3]ERB(0C_6({WB1COQ51X.jpg 这个是官网上面说有3路I2C,但在datasheet资料中引脚一栏看见有7路I2C引脚。是怎么算的呢

另一个问题MK64FX512VLQ12原理图上面推荐的是有源晶振,能不能用无源的晶体呢,哪个更适合

网友A(2014-10-08):
楼主你好!
1: 你这款芯片的I2C具有三个模块,而你看到的7路应该是指引脚,引脚是一个模块的相关引脚会复用到多个IO口,所以看起来比较多。实际上你只有三个I2C模块。
2:关于晶振的情况,你这款芯片是可以使用有源,也可以使用无源,因为我们芯片的内部是有OSC电路的。具体看你自己的选择,以及你选择晶振的稳定性情况。
实际上是有源晶振相对无源晶振信号质量好,稳定性高,链接相对简单。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明日结贴 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明日结贴 Thanks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