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 STM32F103 的晶振由8M改为了12M,串口该怎么配置?

楼主(2014-10-08):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6);
这个我已经改了,

现在串口发数据,用串口助手收到的不对。。

是不是还有其它地方要修改?

网友A:
用jlink连上看看时钟对不,如果换晶振后只是更改了倍频,和之前的系统时钟一致,应该能工作的。

网友B:
UART 通信的波特率是跟时钟频率有关的。所以随便换个晶振,必然影响 UART 的工作。
翻开库函数 USART_Init,通过 RCC_GetClocksFreq 函数获取系统频率的。而此函数又是由 HSE_VALUE 影响频率值的。这就是晶振频率。这个宏在 stm32f10x.h 里做了定义,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头文件里改掉它。
由于使用了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xxxx
的方式,由于Keil MDK 编译器的预定义符号里被不能给 HSE_VALUE 定义 12000000 这样的常数,你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头文件来定义 HSE_VALUE  12000000, #include 先于 stm32f10x.h (说起来有点复杂,但可以不去改 stm32f10x.h)。

网友C:
这个地方改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