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FLASH的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4-10-08):
我们公司做了一块5509开发板,用到了CPLD。
其中CPLD关于FLASH的说明见附件。
我不知道如何写程序,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从截图来看   CPLD做了外扩FLASH的高位地址译码
说明DSP的地址总线不够用  通过CPLD连接到了flash的高6位地址
然后在烧写flash之前你先要处理这个高位地址的映射
比如要对flash的地址D19-D0中的全0地址操作
首先向映射地址0x200A00写D19-D14全为0   然后对flash映射区的基地址操作
以此类推   在基地址上叠加